设备配置:F550、NAZA V2、E300动力、狗思、狗3+、DJI5.8G图传、4S电池

楼主:
DIY改装设备:680脚架、挂载杆、下挂电池架*2、16mm管夹*2、铝质直角电机座
还有一个问题贴 (咨询大疆狗思手动俯仰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134
脚架制作方法:
F550下中心板上需要钻孔,利用下中心板固定机臂的原有两个孔,在适当的钻一个或者两个孔,将塞斯纳电机座固定在中心板下面,然后将管夹固定在电机座上,用管夹夹住脚架碳管就可以了。
16mm管夹
塞斯纳电机座
飞越680脚架,上部碳纤板部分不用。

网友A(2014-04-01):
引用 楼主:
没试飞呢,据说应该能飞10分钟左右。

求LED灯的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LED灯的接线方法!

动力电池分出一路电源,接降压模块降至12V,接LED灯带

网友B(2014-09-03):
图都挂了。。。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挂了。。。怎么看啊

网站服务器的问题,我也没办法。

网友C:
图又看不到了。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图片咋打不开

网友D:
和楼主的配置一摸一样, 现在估计有2公斤了,3s电池只能飞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挂了。。。怎么看啊

图片已经从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又看不到了。啊啊啊啊啊啊

图片已经从新上传了。

楼主:
图片已经从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的配置一摸一样, 现在估计有2公斤了,3s电池只能飞5分钟

4S电飞8分钟

网友:
嗯,能看到了

网友(2014-12-27):
关键是这种黑色的机臂还得单独买,原配的机臂就浪费了

网友E:
钻孔应该是钻下底板吧~!位置不会钻到 供电的线路上面么?下底板应该有输到电调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孔应该是钻下底板吧~!位置不会钻到 供电的线路上面么?下底板应该有输到电调的线路

避开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套起飞重量是多少? 4S 5000 8分钟么? 电机温度如何?

楼主:
重量没称过,应该在两公斤左右。电机电调都没有温度。

网友:
这个碳管是怎么和下底盘连接的?碳管是10mm的管吗?

网友F:
这个碳管是10mm的吗?它是怎么和F550的底盘连接的?需要在F550的底盘上打孔吗?打在什么位置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碳管是10mm的吗?它是怎么和F550的底盘连接的?需要在F550的底盘上打孔吗?打在什么位置安全

是飞越650脚架改装,管径16mm 需要钻孔,不要打到电路板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飞越650脚架改装,管径16mm 需要钻孔,不要打到电路板就没有问题。

F550的电路是怎么走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F550的电路是怎么走的线?

不用走线啊。直接焊接在触电上。

网友G:
这机装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装的真漂亮

谢谢。夸奖。

网友G(2015-01-26):
这个脚架是自制?还是购买?可否与F450通用?如果是购买能否提供一下链接?
以上,请百忙之中抽点小空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脚架是自制?还是购买?可否与F450通用?如果是购买能否提供一下链接?
以上,请百忙之中抽点小空解 ...

飞越650脚架

网友:
用的啥电池?多重,续航如何?

网友(2015-03-09):
想请问一下楼主,云台挂杆是怎么装的?

楼主:
中心板钻孔,用飞越挂载杆固定。

网友:
想问下 下中心板开孔 用的多大头的电钻钻的啊?

楼主:
你的安装螺丝多大就用多大的砖头。

网友F:
二轴云台应该不用上电动脚架了吧!好像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轴云台应该不用上电动脚架了吧!好像没有用啊?

这是固定脚架。不是电动的。

网友H:
楼主用的是E300不,起飞重量多少啊,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是E300不,起飞重量多少啊,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8-10分钟 4S5000。没秤过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