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塞斯纳1.56翼展新飞机

楼主(2014-02-23):
我的塞斯纳昨天到了,晚连夜开装今天完工了,下周等休息去试飞。有谁飞过这个机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飞过,个人感觉超难飞,一点都没1.2米塞斯纳那种休闲。。。。飞起来各种不爽

网友:
刚刚陪朋友炸鸡归来,这个塞斯纳原配的升降舵的金属***调节器卡不住升降舵的拉杆,尽量自己换一个。因为这个原因,头两次都炸了
前轮没有避震,降落容易小炸,建议多配几个......
飞机比较重,降落的时候掉高度掉得厉害,不适合关油降落...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大胆飞吧,电池要给力

网友:
动力小了点,感觉。起飞时候油门稍微大点,如果可以的话,改3叶桨,那就爽飞了。

网友:
今天1.4米的 开车50KM去水库  安装1.5米的水鞋动力不够 就是没飞起来 动力不够 变快艇

网友:
这个我买过··目前还在飞··  重心按照说明书的来·· 动力稍微大点·· 我用的2814的动力· 12寸桨·   好飞还可以吧·    缺点就是电池仓的空间太特么小了~~~ 小的可怜 放个3S2200的电池就差不多了·· 还有下方的那个电池仓盖要小心  一旦做翻滚动作的时候  很容易掉的·· 我的舱盖就掉河里了··· 捞不到了····

网友:
帮朋友装过一架一模一样的,也飞过了,总体来说还可以。
注意事项:
1)机翼下方的泡沫条(里面穿碳杆的)一定要粘紧!
2)机腹下方的斜拉杆及四个固定套一定要粘紧,拧紧!
初飞的时候,有两次飞行出现过上述问题,一次炸机,一次险些炸机(后修复如初)。
3)电池舱盖请另用胶带固定!
首飞舱盖就掉了。
缺点:设计上,机舱里的两个舵机位置太近,有些影响电池的安装,且不便更换使用大电池及电池位置的调整以利于调节飞机的重心。

有人说动力不行,但我感觉动力还是挺强劲的,本人飞过不下四款不同的赛斯纳,虽然这款手感不是最好的,但总体还过的去。

楼主:
我的配置是朗宇电机2820,KY900,浆是12寸,3s2200电池,电调是40A

网友:
放心飞吧!好飞得很,就是前轮有点软,降的时候要注意,必须要主轮先着地

网友:
这个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
这飞机的亮点就是起飞和降落,注意起飞和降落不要侧风,降落好了你会有一种兴奋感,
放心去飞吧!

网友:
老邢发来贺电,庆祝首飞成功!

网友:
飞机不错,什么牌子

网友:
飞机挺漂亮的!这款飞机应该不会太难飞,只要调整好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1.4M的我飞过,非常好控制,赛斯纳机型是款相当经典的机型,气动外型非常好,所以,放心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