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wc se 2.5 传感器没反应

楼主(2014-02-23):
上周还有反应过了一周就没反应了,

网友A:
aux开关都没显示了? 重刷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开关都没显示了? 重刷下吧?

aux开关能点亮,我把它都清零了,传感器还是没反应

网友B:
传感器 I2C 通讯错误。

是不是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 I2C 通讯错误。

是不是摔过?

就放了一星期    而且那个数值是增加到32000然后便负数在增加到32000这样循环

网友C:
你是不是打开GPS的配置了..没接GPS然后打开的话会导致那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打开GPS的配置了..没接GPS然后打开的话会导致那个错误

调参那里GPS那项好像是没开.
最好还是先试试arduino重刷下固件看看. 同版本的固件参数不会变 .
建议LZ拍张飞控的高清无码大图放上来, 看看有没有地方坏了.
另外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查查保险是不是坏了.

楼主:
没有开gps

网友D:
点击ACC 试试重新校准水平后行不行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重刷吧,刷的时候传感器直接选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这项,其他暂时不动,先刷试试,刷完后记得点ACC,再不行就找卖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重刷吧,刷的时候传感器直接选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这项,其他暂时不动,先 ...

传感器绝对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击ACC 试试重新校准水平后行不行

校准没用

网友:
iic周期怎么变那么大?正常3000左右啊,你上官网重下一个程序只开基本的设置别的不要开,刷进去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重新设置选项,刷一下

网友:
其实,开始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刷了无数次都不行,后来换用笔记本调试好了。总结原因,不能用usb hub连数据线调参,必须直接接在电脑主板原生usb口上,试试吧

网友:
也许,真的是坏了,这个我买过,当天试好ok,收摊,坏了,寄回卖家,说给我换新,收到新的,再也连不上,退了,买了南京一家的,顺利可用。虽然南京那家的传感器位置和别人不一样,虽然只能最高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