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AT算是基本成功了,发个帖子吧,187楼更新代码

楼主(2014-02-23):
首先感谢:大骨头,让我知道有个arduino;sonireolxxx,让我通过开源头追熟悉了arduino编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
废墟,自制的AAT许多地方借鉴了他的电路和代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947)。

本人很懒,这个AAT磨磨蹭蹭弄了很长时间,发这个帖子也是因为在这个网站受到很多人的帮助,人不能光索取不付出啊。这周末做的测试,飞了5+km,433到极限返航了,不能继续往前飞了,AAT工作基本正常。

先上两张电路图吧

(技术栏目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斑竹留)

目前代码支持的云台结构(水平0-180度,俯仰0-180度)
180度水平舵机在达到0度或180度时,垂直舵机和俯仰舵机会同时翻转(期间有短暂延时),使天线朝向反方向,实现360度指向。

楼主:
上代码: AAT_SOFT.rar (19.5 KB, 下载次数: 995) 刚才有点小bug,重新更新了一下
简单说一下:
1、可自适应GPS波特率
2、可以用电脑串口或蓝牙显示状态、设置参数
  Cmd=="h" 手动设置家(4颗星以上即可)
  Cmd=="c" 清空家数据
  Cmd=="s" 显示接收到的坐标数据
  Cmd=="sh" 显示家的坐标数据
  Cmd=="js" 开始监视,显示接收到的坐标数据
  Cmd=="tz" 停止监视
  Cmd=="spfx" 水平舵机反向
  Cmd=="fyfx" 俯仰舵机反向
  Cmd=="sppy+"  水平舵机中立点偏移量+5
  Cmd=="sppy++" 水平舵机中立点偏移量+50
  Cmd=="fypy+"  俯仰舵机中立点偏移量+5
  Cmd=="fypy++" 俯仰舵机中立点偏移量+50
  Cmd=="spbc+"  水平舵机行程补偿+5
  Cmd=="spbc++" 水平舵机行程补偿+50
  Cmd=="fybc+"  俯仰舵机行程补偿+5
  Cmd=="fybc++" 俯仰舵机行程补偿+50
  -、--类似
  Cmd=="spcs"   测试水平舵机
  Cmd=="fycs"   测试俯仰舵机
  Cmd=="cs"    测试跟踪
  Cmd=="zdszj" 自动设置家
  Cmd=="szfx"  设置飞行方向(舵机恢复中立位置,平板指向为飞机方向)

3、在烧制发射端时,注意将Hard/SoftwareSerial的_SS_MAX_RX_BUFF设成512,避免GPS严重丢帧,烧制接收端时改回,减少内存占用。【如果使用硬件串口(默认),搜索:HardwareSerial.cpp,修改其中的SERIAL_BUFFER_SIZE;如果使用软串口,搜索:SoftwareSerial.h,修改其中的_SS_MAX_RX_BUFF】

4、喇叭接A1管脚

5、电子罗盘功能(AAT自动判断方位,不用经常调整云台方向)还没弄

6、程序对arduino板子的内存需要较大,尽量买内存大的(好像是2k)
7、有什么疑问直接发帖说吧

楼主:
接收端电容大小及作用:
单个的那个电容用的是2200uf,作用是稳定电压基准点。另外一个接喇叭的电容也是2200uf,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 。
两个的那个电解电容也是2200uf,另一个是瓷片电容,容量是0.22uf(图上的标错了),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瓷片电容的作用是优化高频性能吧,对电路不是很精通。

接个喇叭是用来提示状态:
当设置家成功后,发出1234声音提示,当接收到有效GPS数据后发出高音,当6s内没有有效GPS数据时,发出低音

Arduino nano 和Arduino mini 不完全相同,第一种支持USB和3.3V输出,支持12V输入,第二种板子更简单、重量轻, 但烧录时需要usb转串口模块,且没有3.3V输出,电源需要接5V

楼主:
增加电子罗盘功能:
Gy85Test.rar (5.53 KB, 下载次数: 1281) RX_Main.rar (13.32 KB, 下载次数: 477)

1、先在接收端烧录电子罗盘校准代码,串口调试窗口键入init命令,灯亮前保持不动,灯亮时缓慢转动板子,灯灭后完成校准(完成校准后,校准参数会保存到eeprom)。2、烧录AAT接收端,检查电子罗盘是否相对准确,如不准确,需重新校准。(串口调试窗口键入ma命令,可转换电子罗盘测试方式,一共6种【xy,yx,xz,zx,yz,zy】)

楼主:
滑环版电路图和程序(发射端无变化):
电路图:

实物图:

程序: AAT_SOFT.rar (30.75 KB, 下载次数: 382) 【最新版本在187楼】

改造说明及注意事项(没有头绪,想哪说哪吧):
1、需要购买滑环一个(非过孔的就行,至少4芯,50元以内),空心齿轮2个,减速步进电机(四拍)及驱动板1套(10元左右的也能用,但力量有点小,电机轴转动1圈的步进数一定要大于360)

2、除了电池、降压模块放在云台下边外,其它设备放在云台上边,滑环的四芯作用分别是:地、+5V、+12V、视频信号

3、建议详细看下“RX_Main.ino”中的中文注释,对制作和使用有帮助。

4、部分命令有变动,详情请见“bool ExecCmd(String cmd) {”下面的语句。

5、电子罗盘建议平放(使用ma命令将MagAttitude【d命令可查看】调为0:正面向上或1:正面向下),如果没有电子罗盘,请将“#define USE_GY85 1” 中的1改为0。

6、接收端开机自检及测试(键入cs命令)时天线应逆时针旋转,否则使用spfx命令来更改。

7、语句“Stepper stepper(2048, 10,11,12,13)”中的2048为电机轴转动1圈的步进数,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自检时旋转一周说明设置基本正确)

8、那两个空心齿轮,一个放在云台下面固定部分的中心(一定要正中心,避免转不动或卡顿),滑环线从齿轮中间穿过,另一个齿轮固定在电机轴上,放在云台上面活动部分,偏离中心,与固定部分的齿轮能很好咬合。

9、为了便于安装和利用圆心,建议云台上下颠倒使用。

10、俯仰舵机在中位时安装,安装时与云台成45度角,这样可以可容易转到水平或垂直位置。

11、有电子罗盘模块调试时,先调整自检时云台转动方向,自检后如果天线不指北,用jd++或jd--等命令调整(命令键入后天线不会动,需要用dw命令进行重新定位检查)。

12、天线转动过快(容易带不动)或过慢时,调整”stepper.SetSpeed(3);“中的数字,数字越大,速度越快。自检时电机有震动但天线不动,则有可能是数字太大了,调小试试。

13、加电测试时请仔细检查接线,烧坏设备别找我。

14、电子罗盘连接方法:只要连接VCC,GND,SDA,SCL四条线。
Arduino GND -> HMC5883L GND
Arduino 3.3V -> HMC5883L VCC
Arduino A4 (SDA) -> HMC5883L SDA
Arduino A5 (SCL) -> HMC5883L SCL
(注意,接线是A4,A5,不是D4,D5)

15、一定要注意,所有模块(arduino、蓝牙★、电子罗盘、舵机、步进电机控制板电源★、降压模块的输入输出、GPS、图传、喇叭等)都要共地,已经有不止一次因没共地造成问题。

16、蓝牙建议与arduino的“地、5V、2、3”连接(Arduino的D2、D3端口分别与蓝牙的TX、RX连),使用软串口,避免电脑串口、arduino、蓝牙之间相互冲突,程序使用软串口的方法:将“#define UseSoftwareSerial 0” 中的0改为1。

17、蓝牙的硬件串口连接方法:与arduino的“地、5V、RX、TX”连接(RX、TX交叉连接)

18、需要修改程序代码的,基本都在文件“RX_Main.ino”中。

19、发射端状态判断方法:
未连接GPS时:LED灯长亮长灭(时间一样长),发送测试数据
连接到GPS时:
           LED灯闪亮(时间短) :接收到有效GPS数据并发送
           LED灯熄灭(时间长) :未收到有效GPS数据,发送上次有效数据
20、烧制发射端时别忘记改缓冲区大小,烧制接收端时改回来,另外如果库文件(arduino-1.0.4\libraries)中有Stepper目录,请删除。

暂时这些,其它的想到再补充。

网友:
坐等成片

网友:
厉害厉害,终于出来了,Arduino强大lz更强大!顶!

网友:
大家都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代码:
简单说一下:
1、可自适应GPS波特率

您好!想请问您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想找您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我曾经也设想过自己做,但也只是想想而已。。

网友:
技术贴 顶  必须的

网友A:
自制跟踪天线牛掰大了!好厉害哦,放点儿视频看看实际动作。

网友B:
请问楼主..接收端的电容为几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跟踪天线牛掰大了!好厉害哦,放点儿视频看看实际动作。

不好意思,程师傅,没有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接收端的电容为几uf???

接收端电容:
单个的那个电容用的是2200uf,作用是稳定电压基准点。另外一个接喇叭的电容也是2200uf, 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 。
两个的那个电解电容也是2200uf,另一个是瓷片电容,容量是0.22uf ,作用是隔直流,通交流,瓷片电容的作用是优化高频性能吧,对电路不是很精通。

网友:
这帖要火………………持续关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端电容:
单个的那个电容用的是2200uf,作用是稳定电压基准点。另外一个接喇叭的电容也是2200uf,  ...

楼主高手...而且还开源..好人

网友:
顶一个~~必须顶呀

网友:
强烈顶起技术交流帖,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
高端呀,LZ加油

网友D:
LZ为什么不用360度的舵机这样飞机飞到后面不是没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图传?

用的2.4g,1W图传,叶草+螺旋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为什么不用360度的舵机这样飞机飞到后面不是没信号了吗!

360度舵机貌似无法直接控制角度,属于连续旋转舵机
180度水平舵机在达到0度或180度时,垂直舵机和俯仰舵机会同时翻转(期间有短暂延时),使天线朝向反方向,实现360度指向。

网友E:
請問樓主那個接喇叭的用意為何?

网友:
好吧。这个也可以...

网友F:
强帖留名!
请问LZ,Arduino nano 和Arduino mini是一种板子吗?

网友:
学习了 我跟废墟做的gps模拟动作 接gps不动  回家再刷你的固件看看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2.4g,1W图传,叶草+螺旋天线

是110套装的天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樓主那個接喇叭的用意為何?

接个喇叭是用来提示状态:当设置家成功后,发出1234声音提示,当接收到有效GPS数据后发出高音,当6s内没有有效GPS数据时,发出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帖留名!
请问LZ,Arduino nano 和Arduino mini是一种板子吗?

Arduino nano 和Arduino mini 不完全相同,第一种支持USB和3.3V输出,支持12V输入,第二种板子更简单、重量轻,但烧录时需要usb转串口模块,且没有3.3V输出,电源需要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10套装的天线么?

不是110套装天线,都是自制的

网友:
短期用不上,先码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代码: 刚才有点小bug,重新更新了一下
简单说一下:
1、可自适应GPS波特率

Hard/SoftwareSerial的_SS_MAX_RX_BUFF设成512
   请教这个在哪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110套装天线,都是自制的

那你这个天线作的真是不错啊,有资料能参考一下么?

网友G:
你好能不能上个实际的接线图给我 我不知道接哪个(对应的)脚发射端接D5 板子上的那个脚 板子上有A0-A7再就是2-13  不知道怎么接 接收端 也是 能不能详细的万分感谢

网友:
神奇,做成商品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 nano 和Arduino mini 不完全相同,第一种支持USB和3.3V输出,支持12V输入,第二种板子更简单、重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Hard/SoftwareSerial的_SS_MAX_RX_BUFF设成512
   请教这个在哪里呀

如果使用硬件串口(默认),搜索:HardwareSerial.cpp,修改其中的SERIAL_BUFFER_SIZE
如果使用软串口,搜索:SoftwareSerial.h,修改其中的_SS_MAX_RX_BUFF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能不能上个实际的接线图给我 我不知道接哪个(对应的)脚发射端接D5 板子上的那个脚 板子上有A0-A7 ...

A0-A7是指模拟端口,2-13是数字端口,即D2-D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天线作的真是不错啊,有资料能参考一下么?(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E:
請問喇叭要用哪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喇叭要用哪種的~

我用的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
12V的嗎?還是5V的也可以用?感謝了

楼主:
我用的是5V的

网友E:
3、在烧制发射端时,注意将Hard/SoftwareSerial的_SS_MAX_RX_BUFF设成512,避免GPS严重丢帧,烧制接收端时改回,减少内存占用。【如果使用硬件串口(默认),搜索:HardwareSerial.cpp,修改其中的SERIAL_BUFFER_SIZE;如果使用软串口,搜索:SoftwareSerial.h,修改其中的_SS_MAX_RX_BUFF】
可以發個圖嗎?不知道哪裡可以改~

网友H:
请问云台是买的智芯哪个套餐,还是自己配的舵机,我用小平板,可能用不了这么大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在烧制发射端时,注意将Hard/SoftwareSerial的_SS_MAX_RX_BUFF设成512,避免GPS严重丢帧,烧制接收端时 ...

搜索编程环境(BDE)中的文件“HardwareSerial.cpp ”,找到后打开,将“SERIAL_BUFFER_SIZE ”改为512。
详细请参考: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云台是买的智芯哪个套餐,还是自己配的舵机,我用小平板,可能用不了这么大的云台

160元的那个套餐,舵机是之前单买的,也可在那家店里买,就是贵点或者搜“旋转盘”

网友C:
原来你也上极客

网友:
这个我们群里早就有人做过了,(不少于20个人)电路板都有人开了,但开源的就是开源的!
不稳定,有时会乱码

网友:
楼主很高端,慢慢学习,期待成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搜索编程环境(BDE)中的文件“HardwareSerial.cpp ”,找到后打开,将“SERIAL_BUFFER_SIZE ...

文件好多  SERIAL_BUFFER_SIZE  都改成512

网友I:
可否生產平價AAT 很大市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文件好多  SERIAL_BUFFER_SIZE  都改成512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吧
#if (RAMEND < 1000)
  #define SERIAL_BUFFER_SIZE 16
#else
  #define SERIAL_BUFFER_SIZE 64
#endif

把这里的64改成512即可(烧制接收端时注意改回来),程序在编译时会将所有地方的“SERIAL_BUFFER_SIZE”看成是51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生產平價AAT 很大市場哦

我是苦命的上班一族,没有这么多精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也上极客

去年年底才上的

网友G:
----------------------------------------
int Servo_H_Rev=1;      //水平舵机是否反向
int Servo_V_Rev=0;      //俯仰舵机是否反向
#define MIN_PULSE  550  //舵机0度
#define MAX_PULSE 2100  //舵机180度
int SERVO_H_OFFSET=0;   //水平舵机中立点偏移量
int SERVO_V_OFFSET=0;   //俯仰舵机中立点偏移量
int SERVO_H_LIMIT=0;    //水平舵机行程补偿(左右拓展量)
int SERVO_V_LIMIT=0;    //俯仰舵机行程补偿(左右拓展量)
int AutoSetHome=1;      //自动设置家

哪里不对
这些参数都怎么设  我的现在上电后等一会一系列动作后 水平舵机一直往一个方向 到最大还不停只能断电 要不舵机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t Servo_H_Rev=1;      //水平舵机是否反向
int Servo_V_ ...

参数默认就行,哪里不对?是不是程序没有烧录成功啊(舵机没有接到正确的信号?),建议先不连接舵机,在串口监视器中(波特率选9600)先键入命令,看看是否有反馈。(例如键入zdszj,并回车)
QQ聊吧,已发私信。

网友:
技术含量好高啊

网友:
地面还需要GPS模块不?还是在地面搜星后再上去.   加个5883指南针模块应该不用每次开机都指北了吧

楼主:
地面接收不需gps模块,飞机加电,搜索出8颗星后,地面接收会自动设置家
5883最近正在测试,方向不是很准,只能用于粗略找北,还需要通过蓝牙模块进行微调

网友:
楼主,能留联系方式吗? 想跟着学习一下。ben_moody@163.com

网友J:
能否请楼主代做一个,我出工钱和加班费就是了,希望有所收获哦。QQ499217317

楼主:
呵呵 , 大骨头终于露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请楼主代做一个,我出工钱和加班费就是了,希望有所收获哦。QQ499217317

实在抱歉,我是真的没有这么多精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 大骨头终于露面了

嘿嘿,四轴修好了,研究研究aat和头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