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波箱虚位问题,

楼主(2014-02-23):
如题,新买的冰人波箱,像图上方向拉动有虚位,换了轴承一样,是什么原因啊?大家都一样?

网友:
稍微撕点纸给轴承包一圈垫上吧

网友A:
孔大了。
LS的方法可以,也可以考虑上点胶,弄均匀了。别放太多,以后要跟换轴承烙铁伺候

网友:
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很大。皮带拉紧皮带轮之后,径向虚位个人感觉会有一定的缓解!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加垫片

网友:
我是飞越的··就是这样··其他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加垫片

齿轮哪里怎么加啊?我加不上去,晓得加的位置,不晓得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大了。
LS的方法可以,也可以考虑上点胶,弄均匀了。别放太多,以后要跟换轴承烙铁伺候

孔不会大吧?加卫生纸有用?

网友C:
首先要查清楚是轴内圆的虚位还是尾波箱外圆的虚位还是轴承本身的虚位,再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查清楚是轴内圆的虚位还是尾波箱外圆的虚位还是轴承本身的虚位,再发问。

应该是轴承本身吧

网友:
要嘛就是你这个尾轴偏小了一丝

网友:
我用的也是冰人  没发现虚伪问题

网友D:
问题不大,飞吧

网友:
路过
上皮带调好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方向的虚位神奇地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飞吧

你也是一样吗?

网友E:
   这个部位没有感觉明显的虚位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部位没有感觉明显的虚位啊 ~

我的就有很明显的,多半轴承问题,买了Skf的轴承,在路上了

网友F:
新买的吗?退货吧~!!! 我也被冰人尾波箱坑了一把,只叹当时买来自己不懂,还以为是飞机其他地方出问题,后面配件换了一圈,才发现,冰人这个尾波箱有问题,不过那时都用了好久了,无法退货了。。。。。。 现在冰人质量就那样,自己懂调的话,买飞越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买的吗?退货吧~!!! 我也被冰人尾波箱坑了一把,只叹当时买来自己不懂,还以为是飞机其他地方出问题, ...

那么吓人??????还是有那么多人用啊,你也是有我这种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吓人??????还是有那么多人用啊,你也是有我这种虚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265&extra=具体问题看我的帖子

网友:
我的很好,你的应该是轴承问题

网友F:
L825674591发表于2014-02-24 20:26:13

那么吓人??????还是有那么多人用啊,你也是有我这种虚位?
还有,你轴承怎么换的?我的轴承弄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轴承怎么换的?我的轴承弄不下来

    适当加热后法兰轴承从外面向里面压出!

楼主:
电烙铁加热一敲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