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疆 H2V 相机 FC200 拍摄照片的 Jpej 格式和 DNG 格式画质的比较

楼主(2014-02-23):
大疆精灵2 Vision 被誉为会飞的照相机,说明它比较适合航拍摄影,而不是拍视频。用Vision的FC200相机摄影可得到Jpeg 和RAW 两种格式的图像文件。很遗憾,实用表明FC200的 Jpeg 文件画质不佳,主要是分辨率差(解像力不够好)好像聚焦不太准确,有些迷迷糊糊似得。 Jpeg 是有损压缩格式,文件形成过程中会对光电转换器件产生的原始数据中的信息产生损失。所以用户对无损的,能完全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RAW格式报有相当期望。可惜RAW格式的写法没有国际统一的标准,各厂家若不提供专用的处理程序或者用PHOTOSHO 打开它的RAW文件的软件插件是不可能打开其产品的RAW文件的。大疆起初宣布将提供相应软件,但是没有动静。后来大疆改弦更张,推出了FC200的的固件新升级版v1.1.9。用户只要将相机固件升级后。用FC200拍照可同时得到Jpeg 和DNG两种图像文件。DNG文件是国际上新推出的一种无损非压缩具有统一书写方式的图像文件,它保留了RAW格式不损失原始文件信息的优点,更具有统一、公开,不需要专用程序即可用PHOTOSHOP等处理软件打开处理的优点。以下我试图对FC200的JEPG和DNG两种图像文件的画质进行对比。
由于北 京地区这些日子严重雾霾,只能在室内拍摄。先升级相机固件v1.1.9,拍摄后同时得到Jpeg 和 DNG 两个图像文件。用PHOFOSHOP 可轻松打开DNG 文件,出现如下界面

楼主:
尽可能在上图的界面内完成对图像的后处理,如调整对比度、饱和度、色温和亮度等等,因为在这个界面调整的是DNG 文件,一般DNG文件是10位或12位的数字文件,用它调整因溢出造成损失要小于8位的JPEG文件。调好后点击“打开图像”,将转到PHOTOSHOP中已转换成JEPG文件了,在JPEG文件下尽可能少做调整,调多了要损失画面的细节。用大疆提供的PHOTOSHOP “滤镜”-镜头校正插件做鱼眼变形校正效果不错,再保存成由DNG 文件处理后得到的不同于原Jpeg 文件的另一个Jpeg 文件。
下面对比一下同一次拍摄直接拍得的Jpeg 文件和经过DNG格式转换的JPEG文件(上面一张是直接拍得的JPEG文件处理的,下面一张是拍得DNG文件后处理的。

楼主:
为了便于更清楚的对比,把两图按照100%大小截图,上一张是直接拍得的JPEG文件,下一张是拍得DNG后转换的JPEG文件

楼主:
可以看出DNG格式比GPEG格式的图像保留了更丰富细节。

网友:
老前辈,您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敬仰中!

网友:
看出效果了

网友:
老爷子挺精神

网友A:
人老心不老 祝长命百岁

楼主:
需要指出,拍摄两种不同文件格式的代价不同。JPEG文件是有损压缩,文件比较小,大约在2-3兆左右(视图像细节的复杂程度压缩比率不完全相同);DNG文件是统一大小,FC200的都是18.167兆。由于DNG文件大,拍摄存贮的时滞明显比只拍JPEG文件的时滞要长数倍,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如果不是追求高画质,比如美景难得,事后想制作照片,不必要选择两种格式同时拍摄,只拍JPEG单一格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老心不老 祝长命百岁

谢谢诸位模友的鼓励。我航拍的主要兴趣在风光摄影,所以对画质的好坏更关注一些。

网友:
光线好的时候应该出来的效果更好。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老爷爷活的好年轻。健康快乐常在。对了,还有一句作为模友必须说的,天天爽飞,不炸鸡!

网友:
老爷爷对精灵的解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