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配备,都出来看一看

楼主(2014-02-23):
在论坛有些时间了,看过FPV 拍出来的视频很让人心动,我一直玩KT机,由于上班时间原因,一直放在那里没怎么玩。
这个月快发工资了,准备拿1800入手四轴,已经想好最坏的打算,但是人的心是无法让人淡定,让人停下来。所在我准备入手四轴,以下是我的选的配备:

朗宇 KV800 *4 200
天行者 40A*4 224
乾丰APC *4 32
格氏电池11.1V 2200mah 25C 120
F450机架+脚架 70
飞控NAZAM Lite+GPS 399+600=999
遥控器 天地飞6 (我有了)
以上总合=1645

下面是我未来的选择
5.8G 1W 1000mw图传 563
鹰眼100度 598
云台 淘宝最价格那种100
合计=1261

有很多不懂,请各位的老鸟,专业给点评。这样的配备有那方面的不足。我压下一个月的工资啊,想着以前第一架KT机还没飞3秒直接“卡插”钻地的画面是多么怀念。。。。

网友A:
小飞机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图传

网友B:
450机架:电调大了,电池用4S,以后上大机架还用得上,飞控用V2,可拓展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图传

为未后着想,所以才选择1W

网友C:
电池用5200的,图传没必要1W,还有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机架:电调大了,电池用4S,以后上大机架还用得上,飞控用V2,可拓展性强...

谢谢你的建议,飞控V2 貌似有些贵,可能需要我一个月的工资,等日后,有了本钱再入手。大神感觉我的电调大吗?如果换F5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5200的,图传没必要1W,还有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朗宇无刷电机马达A2212 KV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飞控V2 貌似有些贵,可能需要我一个月的工资,等日后,有了本钱再入手。大神感觉我的电调 ...

30A足已!飞控可以用零度S4才600大洋,和lite 功能差不多!

网友D:
2212用个四合一电调25A的就足够了。

网友E:
A2212的电机?入门级。配MWC飞控(150左右)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即可,先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朗宇无刷电机马达A2212 KV800

其实20A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用个四合一电调25A的就足够了。

不太感用四合一电调,烧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2212的电机?入门级。配MWC飞控(150左右)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即可,先入门。

为日后打算,上面有人提议用零度S4 我正找些资料看一看

网友A:
20A就够了。上蜘蛛20A吧

网友F:
建议电调用铂金30a的以后不用换了。图传用400的足够。电池用4S的,电机看你机架重量了。飞控S4V2.

网友:
话说……这个机架空间太小了………

网友G:
电池最少也要用3500M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电调用铂金30a的以后不用换了。图传用400的足够。电池用4S的,电机看你机架重量了。飞控S4V2.

好的,我考虑一下资金。对了,零度S4听说有限高度,就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最少也要用3500MA以上的

2200 MAH我也感觉有点小,。

网友:
电机有点小吧

网友H:
既然楼主预算是1800那买大疆F450套件好了,大疆电机电调支持3s-4s电池,lite含GPS,机架和浆也是大疆原厂的,我打算下个月就上,我和你预算一样,我等下个月发工资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考虑一下资金。对了,零度S4听说有限高度,就不清楚

限高300米,我没飞过那么搞,推荐它只是觉得不错。返航误差不到30厘米,GPS定位相当好,飞行很稳定。当然也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楼主预算是1800那买大疆F450套件好了,大疆电机电调支持3s-4s电池,lite含GPS,机架和浆也是大疆原厂的 ...

听说这套件 硬挂不果冻??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网友:
菜心发表于2014-02-24 21:44:27

听说这套件 硬挂不果冻??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这个硬挂不清楚,你哪看的?我感觉想没有果冻减震必须好,还有就是相机至少有防抖功能,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加云台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省钱的事还是慢慢一个一个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