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锁一推油门就侧翻,请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02-23):
刚装了一架四轴异形,APM飞控,升到3.1.2了,今天在家里第一次试飞,解锁推油门,刚刚要离地的时候,突然向左翻过去拍地上了,幸亏收油及时,也没调解锁怠速,没损失,请问高手们这是啥情况啊,吓死我了,要是往后翻,就直接拍我自己身上了。注:APM2.6+6HGPS,电机朗宇3508KV700,桨1238,4S5200电池,电调是蜘蛛30A,油门行程都校准了,桨也做平衡了,试飞的时候图传osd摄像头啥的都没通电只是测试能不能飞起来,结果果然没飞起来
我的机架对应的是不是这个“H”??还是应该选择“X”?

参数都是默认的,没调过

固件是3.1.2的

上方照片

右侧

左侧

飞控特写

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楼主:
哦,shit,我知道原因了,APM装反了,前方指向屁股了,这种低级错误也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shit,我知道原因了,APM装反了,前方指向屁股了,这种低级错误也犯了

网友:
桨也反了吧

网友A:
你这个机架要选X4的,不要选H!
桨也装得不对,机头左边一支桨应该是顺时针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架要选X4的,不要选H!
桨也装得不对,机头左边一支桨应该是顺时针转的。

好的,我等会儿选X试试

网友:
还有,试飞前将螺旋浆卸掉,再次检查Picth,Roll,Yaw通道的正反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可以联机,在地面站软件里看的。

网友:
这个架子肯定是X模式了,很明显你桨都装错了。

网友:
真把模型当玩具了,悲剧啊。。

网友:
浆装错了吧

网友B:
真是服了你们,课程里说的那么详细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上课时在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服了你们,课程里说的那么详细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上课时在干什么呢?

...

网友:
……真低级……错方向,错桨………说不定你电机转动方向也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等会儿选X试试

表杨LZ提问上图的好习惯,别人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批评LZ错误一大堆,把检讨书交上来,罚你今天不许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杨LZ提问上图的好习惯,别人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批评LZ错误一大堆,把检讨 ...

谢谢泡泡老师,我再去上上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