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ark2 数据打开是空的,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23):
如图,打开一个文件,然后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帮顶 表示没有接触过

网友:
重新安装最新版软件

网友A:
把DAT文件考到电脑里再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AT文件考到电脑里再读取。

拷到电脑里也一样的

网友:
将sd卡格式化,然后将固件升级到3.0(对应4.0的调参软件),再记录数据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IOSD固件是否跟新到最新?如果飞控使用的是A2必须插在CAN1上。
数据才能正常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IOSD固件是否跟新到最新?如果飞控使用的是A2必须插在CAN1上。
数据才能正常记录 ...

你好,是A2控,固件也是最新的,安装完全按说明书弄的.文件是有的,打开就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IOSD固件是否跟新到最新?如果飞控使用的是A2必须插在CAN1上。
数据才能正常记录 ...

一定要插在CAN1上,说明书上没说清楚,我插在PMU这条线上了,希望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