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 解锁以后 飞行器直接升高 杂回事

楼主(2014-02-23):
一解锁 飞机就直线上升 遥控器升降都无法控制

网友:
怠速太高?貌似也不对...

网友A:
你好,请问是否有摔过?  请连接调参,看下各模的参数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
什么叫解锁以后

网友B:
会不会是油门设置成反向了和futaba是的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油门设置成反向了和futaba是的
猜的

没有·我的原装控·

网友B:
连上电脑看看不行就回复出厂 把桨卸了 听听马达声音 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看看不行就回复出厂 把桨卸了 听听马达声音 看看行不行

电脑都连接不上哈·~

网友B:
不会是驱动没装上吧 不行就重新装一遍软件再试试看 再不行恐怕就返厂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驱动没装上吧 不行就重新装一遍软件再试试看 再不行恐怕就返厂了要

已打算返·快递都要来·了·

网友:
后续问题 请继续报道 我也可以跟着学学

楼主:
遥控器上面两个开关打到底·会不会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楼主不是返厂了吗 还没解决吗  两个三段开关开关应该都不会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返厂了吗 还没解决吗  两个三段开关开关应该都不会出现你的情况

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是否有摔过?  请连接调参,看下各模的参数值是否都正常。

请问技术 两个三挡开关打到底解锁以后 飞机会不会直接自动升空呢

网友:
     精灵FC40    驱动装不上  求教      显示安装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技术 两个三挡开关打到底解锁以后 飞机会不会直接自动升空呢

你好, 不会导致直接升空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不会导致直接升空的现象。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解锁以后飞机会自己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解锁以后飞机会自己飞起来·
在通电或者飞行时摔机,导致飞控内部数据异常,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楼主:
我的就从来没有摔过·这个你们可以随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