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关于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x4怎么用遥控器解不了锁呀!必须要用手机解锁!这怎么搞呀!新手求教加Q1277858223

网友A:
如果新版固件的话,要先打到返航降落再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版固件的话,要先打到返航降落再解锁

这样的呀?不是飞控的问题吧?我还以为是我遥控器的问题呢

网友:
程思锦发表于2014-02-23 22:55:42

这样的呀?不是飞控的问题吧?我还以为是我遥控器的问题呢
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是你没上泡泡的课

网友:
那是保护,让你必须正确设置失控保护,如未正确设置即无法解锁。我之前是手动切到自动返航,结果造成几次无故摔机(FF9失控保护油门无法保持中油门)

解锁方法:
1 关控
2 飞控检测已失控,并正确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3 开控解锁就OK了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里面的教学视频,有三种***解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