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体控和四轴虫子,CNC 机架,新手的首次FPV

楼主(2014-02-23):
机载配置:
飞控:APM2.6+6M GPS+电压电流计+APM MINIOSD
数传: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机载供电:好盈5v UBEC +11.1v 1000mAh 20C 电池
图传:5.8G 2W+RC805
天线:5.8g 三叶草
摄相头:索尼ccd 700线
动力电池:Kudian航模电池5200mAh 3S、
动力搭配:朗宇2212 980KV+9045桨+好盈20A无刷电调
电调:

一体控配置
显示屏:7寸800*480TFT - 数字LCD显示器
录像机:C-DVR TF卡监控录像机
PWM信号:8路舵机控制板
发射功放:非凡433 新版
控供电电池: 遥控器锂电池2200mah 11.1v 8C

    我的第二架四轴,决定尝试一下FPV,为省点米,电机无刷用原

来的550四轴配置。本来想用富斯9通的控,但觉得功放,图传,显示

屏等挂搭不方便,所以决定搞一体控,简单上档次。
    机架用2mm铝板CNC切割,加3K碳纤维管12x10x250mm,12mm铝管

夹,总体装配好后装电源称重1.7KG。悬停测试才9分钟多点。
测试结果:
1.6M GPS感觉不太稳定,万里无云微风的时候,GPS定高定点非常赞

,稳丝不动,切返航自动降落非常棒,着落偏离1米内。飞航线很准

确,但有云的时候定点飘得利害,有时切返航竟然撒腿就跑,吓人,

马上切手动返回。
2.动力不足,抗风能力差,不敢远航,飞行时间短,只能等有米的时

候再升级动力了,像这种550轴距,1.7KG左右的,请前辈推荐动力配

置。
3.画面有时闪,感觉有点干扰,不知道是不是位置摆放问题,请高手

指点。
4.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第一次FPV还是不太习惯,看来需要我加练

习,另外遗憾的是动力不够强劲,不敢机动飞行,只能等下次升级配

置。

网友A:
遥控器这样弄稳定么

网友:
这diy能力太赞了

网友:
一体控很霸气...你机架的脚架设计蛮新颖..有创意
铝板是多厚的?强度怎么样?是做验证用吗?

网友:
控好亮啊~~~

网友:
怎么现在流行个性玩法了?看看效果如何了

网友:
遥控有图纸吗?是天九吗?给我发一份吧162117345@QQ.com
        机架很漂亮,感觉云台够呛。

网友:
铝板的成本应该不会比碳纤低,而且炸机变形的风险高。还有,良好的导电性能,不担心吗。。。另外,都能折腾到这个程度了,怎么屏幕不拆掉精简,不管重量和尺寸,都能控制下来。看那几个按钮,都知道通用货呀,形象掉价呀。

网友:
想知道遥控部分的原理和组成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架和我这个的角度差不多

请问APM里选的是X的还是V形的?

网友:
非凡433。某些角度会干扰5.8 图传。  把功率调低点

网友B:
比蓝魔之夜的做工好

网友C:
那GPS恁大就这样用一个支柱支着,请问大神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蓝魔之夜的做工好

哈哈哈,,,,不错,,原来这么快开始都做起来了啊,,,哈哈哈,,

网友:
欣赏一下

网友:
铝板软,抗冲击差,这个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建议换成玻钎板强度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这样弄稳定么

这种方法确实不太稳定,通道显示会跳动,应该是这航机板太差了,AD读取值不稳定。打算有时间再用arduin编一个,本站有相头的贴子,有时间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