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今天解锁起飞侧翻,重新上电起飞又好了,怎么回事 ...
APM2.6今天解锁起飞侧翻,重新上电起飞又好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3):
RT,今天正常解锁起飞侧翻了,但断电再上电再起飞又好了,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通电后,动了飞机。于是陀螺仪校准有误差。

网友B:
我的四轴经常这样,有时候降落后,挪动了,再解锁就会这样,重新上电就会好,应该没事吧

网友C:
危险源呀。

网友D:
我的就是,有时候好好的,飞了两块电池,之后再飞就有可能出问题,而且每次都是往一个方向侧翻

网友E:
MWC 碰到过,降落后 再起飞 就侧翻,原因是 没有关闭 GPS HOLD 等 功能开关, 建议使用手动模式起飞试试

网友F:
这个需要检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