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od02s電池反接了!!!求助!

楼主(2014-02-23):
剛插上第三塊電準備起飛時,飛機沒任何反應,過了幾秒鐘,看到飛機冒煙了,馬上拔開電池,摸摸電調非常燙手,主版沒有温度的,再看看電池的mini插頭,原來正負弄錯了,悲劇啊,請問這一下電調和電池是否報廢了,這樣主版有事的嗎?

网友A:
应该电调坏了!主板没事!好像02S的 那个电调降温下来 就又可以用了! 我以前也反接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调坏了!主板没事!好像02S的 那个电调降温下来 就又可以用了! 我以前也反接过一次!

但是我的電調冒煙很勵厲害啊,連頭罩都變形了,剪開了電調的膠看看,裏面都糊了,還可以用嗎?

网友:
得注意啊

楼主:
嗯嗯,請問用手機能上傳圖片和視頻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電調冒煙很勵厲害啊,連頭罩都變形了,剪開了電調的膠看看,裏面都糊了,還可以用嗎?

先不插接收器试下!要是没问题再插接收器 看可以不!或者!找到接收器上的+-接上电池看 灯亮不!

网友B:
毫无疑问,电调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插接收器试下!要是没问题再插接收器 看可以不!或者!找到接收器上的+-接上电池看 灯亮不!

謝謝,回家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电调挂了。

只燒電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燒電調就好了

肯定只烧电调,其它无事,如果不信的话可以给接收机单独接电,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怜的电调。

网友C:
经验是代价积累出来的,安慰LZ!我的V120D02S也是飞的得意,拉的太高,失控惨炸。新换金属旋翼总成,主架,脚架,头罩,尾旋翼,大桨,接收器外壳也碎了,但还能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是代价积累出来的,安慰LZ!我的V120D02S也是飞的得意,拉的太高,失控惨炸。新换金属旋翼总成,主架, ...

哈哈,你損失慘重啊請問一下你的參數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損失慘重啊請問一下你的參數是多少?

参数按照02S说明书设置的,只是把陀螺仪感度降低70%了。新机刚到,飞起来严重左飘,方向一直向右不敢松手,后来自己重新调试了十字盘水平,再飞起来就特别稳,呵呵,也是用02S学会了三面悬停。惨炸是因为飞的过高,拉的过猛,鸡鸡就倒着飞了,没有练过3D动作,降低油门更高了,直接头朝下炸鸡!哈哈

楼主:
厲害,我還未翻呢!

网友D:
我连扫两个舵机齿返厂(店)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连扫两个舵机齿返厂(店)去修了

你自己要學修機調機的,不然每次都要等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要學修機調機的,不然每次都要等待了!

确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要學修機調機的,不然每次都要等待了!

自己换了舵机,感觉是控设置问题,寄回店重新设置下,顺便开了双向传输,现在能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换了舵机,感觉是控设置问题,寄回店重新设置下,顺便开了双向传输,现在能悬停了

雙向費電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雙向費電嗎?

不是很明显,本来也是飞几分钟就歇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显,本来也是飞几分钟就歇下的

正常是飛多少分鐘下來的,我每次下來電壓是3.56左右,會傷害電池嗎?

网友E:
电调应该烧坏了~~我上次也是把电池插反了~~电调直接冒烟,后面干脆把插头换成迷你T插了~~~以后再没出现过插反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应该烧坏了~~我上次也是把电池插反了~~电调直接冒烟,后面干脆把插头换成迷你T插了~~~以后再没出现过插 ...

我就是用了迷你插頭,第一次焊接了四個電池,後來發覺電池不多用,接著買了兩個新電池,就是大意把電池的正負反焊了,結果悲劇發生了,幸好接收機沒有燒掉,損失了電調和頭罩一個電池,就一佰多買了這個經驗,哈哈,如果是大電池那就可能大火了!新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了迷你插頭,第一次焊接了四個電池,後來發覺電池不多用,接著買了兩個新電池,就是大意把電池的正負 ...

哦哦~~~焊接电池的还是拿之前的对比哈~我现在焊接都会拿个电池做对比,生怕弄反正负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焊接电池的还是拿之前的对比哈~我现在焊接都会拿个电池做对比,生怕弄反正负极了~

因為是新手,對電器也不了解,才犯了這個高低級的錯誤,現在心裡有個想法,像這個紅色迷你沒有分公母的T插,焊接電池時永遠記住凸腳的是負極就是了!

网友(2014-03-25):
通电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常是飛多少分鐘下來的,我每次下來電壓是3.56左右,會傷害電池嗎?

一般覺得明顯無力的時候就是3.74左右,反正不會掉下到3.7以下。個人覺得這樣比較好。

要飛到3.56的話,其實飛機早就明顯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覺得明顯無力的時候就是3.74左右,反正不會掉下到3.7以下。個人覺得這樣比較好。

要飛到3.56的話 ...

网友(2014-05-02):
电调居然没这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