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请解答:3米高度 WKH 切姿态模式 不能定高,直飞冲天。

楼主(2014-02-23):
朋友 送来 一套 WKH 做测试试飞。按照步骤逐步调试完毕。

夜色中去试飞:红三闪:红二闪:红一闪——>完全不闪了正确。

手动模式 非锁尾 起飞 一切正常,尾舵杆归中,飞机也基本不飘尾。
切“姿态模式”飞机往上冲。赶紧切回手动模式降落。

手动模式 锁尾 起飞 也一切正常,尾舵杆归中,飞机不飘尾巴
切“姿态模式”持续2秒,飞机一直往上冲了6米多高。
赶紧切回手动模式降落。。。。。。。

参数文件在这里——!——请大疆解答。。。
参数文件在这里——!——请大疆解答。。。

参数文件在这里——!——请大疆解答。。。

(长时间习惯 APM 自稳悬停,飞WKH的 手动模式 很不习惯)

网友:
直机将来越来越先进的操控方式,让我们的手感都消失殆尽。。。

楼主:
我找到 WKH 不能自动 定高的 原因了 ——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 利用电梯 来测试 APM 飞控
的方法,我在电梯里拔掉 电调的‘白色’信号线,

打开遥控器,接通飞机电池 推油门50%位置,
电梯在 3楼的时候:切到“姿态模式”:哈哈哈

仔细观察 大桨的 螺距变化,电梯到了 5楼
大桨的螺距 居然是增加的。天啦气压高度表的

修正居然是反的!!请大疆来指点该调哪个参数
*****************************

在 5楼我切回手动模式,螺距恢复正常位置之后,
我又切到“姿态模式”:电梯到 1楼的时候,
大桨完全成了 负螺距 !!非常非常的 明显。

越低越是 负螺距:这分明是DJ想入地18层呢 .

大疆来指点该调哪个参数
大疆来指点该调哪个参数
大疆来指点该调哪个参数

***************************
_前几天 在电梯里 测试 APM 飞控的 图_

楼主:
昨晚 半夜 睡觉前 想起一个 试探解决方法:

把“总螺距”反过来设置,再把 3个舵机也 反过来设置。

都以为 大疆的软件 做得 天衣无逢,其实 毛病百出 。。

在说明书中:居然只字不提 总螺距 与气压高度计的 配合。

**************************************

半小时 之后 就知道 结果了。。。开工。。。
把“总螺距”反过来设置,再把 3个舵机也 反过来设置。

楼主:
都以为 大疆的软件 做得 天衣无逢,其实 毛病百出 。。

都以为 大疆的软件 做得 天衣无逢,其实 毛病百出 。。

都以为 大疆的软件 做得 天衣无逢,其实 毛病百出 。。

没要到 半小时:结果出来了——不能解决问题。。

总螺距置反 + 3舵机置反 :遥控器 操作 也都能正确,
但是:WKH 的自我修正全部是反的:如果飞机前倾斜
那么:WKH 会操作飞机 更加倾斜 —— 肯定会坠毁的。
***************************************

楼主:
如果 大疆告诉我“需要升级”固件才能解决,

—— 这是绝对 不能 接受的 ——

因为:作为用户我们有理由怀疑 ——

你卖出来的这一套 WKH里面的 固件 是故意做了缺陷的。

————全额 全款 退货————现在拍录象去。

楼主:
视频来了—— 过程 :拔下电调的白色信号线。

电梯在3楼油门50%位置,手动模式大桨螺距在中间

切到姿态模式,电梯3楼到5楼,大桨螺距居然是正的

***********************************

在5楼,切回手动模式,大桨螺距又回到中间位置
再次切到姿态模式,电梯5楼到2楼,需要仔细看:

(飞机在下降)大桨螺距 居然 是“负修正”

——这大疆是想入地 18层 呢 ——————
***********************************
严重怀疑:这是 大僵 故意搞的 软件缺陷 。。。

严重怀疑:这是 大僵 故意搞的 软件缺陷 。。。
http://www.tudou.com/v/duEbGbLpz9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My_02.ace.zip (4.07 KB, 下载次数: 2)   —— 这是 22点 最后可以定高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更全面彻底的 反相了 机械方向

终于 凑合了 气压计 的 修正方向。

强烈要求给写说明书的人 扣奖金
强烈要求给写说明书的人 扣奖金

这个版本的说明书:只字不提 气压计的 方向。
WKH_User_Manual_cn.pdf。2175358字节。

所以:大疆 挨骂 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A:
LZ真是问题青年,难为大疆还卖飞控给你。。。

网友:
智商捉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真是问题青年,难为大疆还卖飞控给你。。。

俺可 没花费 一分钱。你没仔细看 顶楼 的文字 !?

就算 再怎么有名气,也最多值600元。比APM贵50%算是给面子。

实际试飞:锁尾 确实比较干脆利落 ——>这项:胜过 APM 飞控。

姿态模式 气压定高 也还不错 。

但是:姿态模式 用户可操作 舵量比较小,或许需要更改某参数:

****************************************
楼下:这是 大疆 的脑筋急转弯,你看了 结果 就觉得简单。

说明书居然只字不提 气压高度计。要不 软件也搞个 “高度计置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可 没花费 一分钱。你没仔细看 顶楼 的文字 !?

就算 再怎么有名气,也最多值600元。比A ...

你这厮好无聊,留点聪明才智干点正事

网友B:
被一份坑爹的说明书害了这么久 幸好在钻研 不然真是死得不明不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一份坑爹的说明书害了这么久 幸好在钻研 不然真是死得不明不白

终于还是 有朋友 能理解 !!

按照常理:

1、确定了 IMU 安装方向,
2、确定了 十字盘 舵机的布局和正反

飞控就应该“自动知道”:前后倾斜、左右倾斜
的时候:飞控自身 该如何修正。气压计也应该正确。

3、这时候 只剩下 操作杆 的正反 问题了。
——A飞控这边设置,——B遥控器这边也可以设置。

************************************

可是:却被 说明书不详、折腾了 2天。时间啊。

网友(2014-05-18):
请补习常识和英文

网友:
切姿态飞机上冲是正常的,问题是你自己没有调好油门中点的螺距,手动下油门中点的螺距和姿态下的螺距肯定不一样,所以你才会有冲天的现象,呵呵,个人总结,欢迎吐槽

网友C:
WKH的操作手感及不爽!一点意思都没有,除非搞航拍用,可惜航拍现在是多轴的天下!

网友:
我来顶你 楼上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H的操作手感及不爽!一点意思都没有,除非搞航拍用,可惜航拍现在是多轴的天下!

多轴 定点 悬停 的 效果,确实 优于 直升机 。

这确实 是 被 说明书 不够细化,,给耽误 2天,,

之所以 一飞冲天:是 因为 气压修正 是 反起的:

在 切换到 自动定 高的 那一瞬间 ——

飞机 往上 飘移:气压修正 就 更加往上 飘。

***********************************

说明书 中 只字 未说 气压修正的 正 、 反 ::

而是 依靠 一种 默认 的 组合 来 实现 的。吐槽。

这还算是 一种‘显型’的 。。若是 隐型的

炸了机 你都 很难查到 原因的

网友D:
又一个不设中点 就开始飞的

网友(2015-03-07):
值得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不设中点 就开始飞的

不是 没设置 “中位”。。。是 DJI 的 调参软件没有 气压指示。

后来 在电梯里:找到原因:是 这种方式 其它都对 ,唯独 气压修正是反的。

这种组合 产生的 问题 是 比较 隐蔽的。。在电梯里调试 就找到问题了。。

——把 十字盘 的 很多参数 都 全面 置反:就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