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轴舵机云台怎么控制,如何用遥控器遥控

楼主(2014-02-23):
三轴的舵机云台,不知道用什么来遥控它。怎么连接遥控器,请懂行的来帮忙

网友:
飞行器另外再安装一个接收机,就是装2个,地面另一个控由云台手控制。

网友:
单独遥控器 另外一个人控制

楼主:
哦,还真是这样呀。就不能喝无刷云台一样吗?,不过还是感谢两位!!!

网友:
大部分飞控都有自稳功能,接上就能用,也有专门的舵机控制板。

楼主:
我用的是mwc标准的飞控。好像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