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个机架飞APM2.6应该选V还是X还是H?

楼主(2014-02-24):
请教大家,我新买的这个机架飞4轴

用APM2.6

应当选X还是V还是H型呢?

我看好像前后不是对称的~~

网友A:
X,这货算是传统布局,或者说是个准异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这货算是传统布局,或者说是个准异形。

好的,我这周开始组装~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这周开始组装~谢谢了

这架子装APM有点费劲,内部空间太小了~~~

网友:
这就是X型的  请问机架里的电池仓可以装多大的电池?  原来我也想买 就是不知能装多大的电池? 当然最好能装3S或4S  5200的电池 请你帮我看看可以吗?  QQ:420369379
能否给我拍张机架内部结构的照片来

网友:
H的,飞控尽量安装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