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尾舵机机拉杆安装问题

楼主(2014-02-24):
又来发帖子了,今天安装到锁尾舵机,使用的套机配的8910A+,结果如下图,尾舵机不能用圆盘舵臂不说,使用十字舵臂为了保证尾舵拉杆的笔直和90度,只能使用十字舵臂的最外面一个孔位,这个不正常吧,一般都是使用最里面一个孔位啊!求解!

网友A:
8910a用中间那个孔

网友B:
不必纠结是不是平 我用DS995I 用他的最外孔 相当于一字臂的最里面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纠结是不是平 我用DS995I 用他的最外孔 相当于一字臂的最里面第二个

我倒不是纠结,8910A十字臂一共4个孔位,除了最外面一个,其他孔位都为照成拉杆固定环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10a用中间那个孔

4个孔位用中间一个?哪一个?4个那里来的中间啊!

网友:
钢丝是有弹性的。

网友:
这个不必纠结,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楼主发帖和我说的同一个问题,使用十字舵盘的第二个孔就行了,舵机臂会有点斜,没关系的,我实践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孔位用中间一个?哪一个?4个那里来的中间啊!

从内往外数第二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内往外数第二个就好了。

也只能这样了,第二个孔位勉强固定环可以用,用舵机测试仪测试了一下,舵机的行程只用到了+-68%,也就是说有舵机32%左右的性能无法发挥,不知道算不算设计缺陷?

网友:
十字盘的舵机臂还给出了球头的距离,尾舵机臂却没有给具体的球头位置距离,哪个量过,最佳的球头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x3的主轴轴承的外径是多少?什么型号的轴承可以代替呢?

楼主:
wufei发表于2014-02-26 10:56:51
请问一下楼主 x3的主轴轴承的外径是多少?什么型号的轴承可以代替呢?
说明书写的6*13*5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写的6*13*5

多谢楼主了

网友C:
问一下 丹尼王  X3左右两边的侧板可以换过来装不? 我用小舵机 想装在左边 这样炸鸡的话 浆打到舵机的概率会低一点~~~

网友D(2014-03-26):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丹尼王  X3左右两边的侧板可以换过来装不? 我用小舵机 想装在左边 这样炸鸡的话 浆打到舵机的概率 ...

左右只有尾舵機開孔不一樣,左右板換來換去沒什麼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左右只有尾舵機開孔不一樣,左右板換來換去沒什麼差吧

好的,谢谢,不过你的舵机是加的这个舵机片才可以上去啊?是另买的吗?

网友:
X3的侧板是可以左右互换来安装的,这样可以调换舵机安装的位置。

网友:
你装从外到里的第二个孔位就好了,我们用圆盘也可以的,不影响。

网友E:
我换了小舵机,装在右边,用原来的舵机架,往上面装点,正好90°
如果用8910装在第二孔,是不是舵臂太长了?力量小了,还要高速动,8910会不会摊鸡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小舵机,装在右边,用原来的舵机架,往上面装点,正好90°
如果用8910装在第二孔,是不是舵臂太长了 ...

我两台X3,一台大舵机,一台小舵机,并且两台钢丝的距离都不一样,飞起来性能却是一样!呵呵。HV9780舵机尺寸和8910是一样的,我装的正是第二个空位,可以参考以下链接数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4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不过你的舵机是加的这个舵机片才可以上去啊?是另买的吗?

x3剛上市就有人因尾舵機沒固定好炸機,所以我就拿450pro的改9g舵機安裝片來用

450PRO改款锁尾舵机安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