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2D云台问题,客服帮忙看看需要返厂不?

楼主(2014-02-24):
精灵2入手一个多星期,飞了7个电了。小家伙目前很听话,非常好控制。就是H3-2D云台空中老卸力,客服帮忙看看需要返厂不?

第一段视频杯具发生在2:34

第二段视频是在3:18

都是25s后自动恢复,不过挺吓人的。
视频当时风大概3-4级,稍大。无剧烈操作~
而且有两次在室内开机放着不动也自己卸力了,求客服~
挂的是狗3+ 狗无电池,起飞重量1259g。

最后来个正常飞行的,当是交作业~

网友:
交420给你换个电机吧。。。

网友A:
图传和屏幕用的什么?osd放到机内了?图传多钱?

网友:
换个35C的电池试一试

网友B:
狗没装电池?

重心不对啊 装上电池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C:
传说中的歪脖子,飞越狗台虽然不好看,但目前为止都正常
另外楼主的双冗余接收显示器有没有试过距离最远多少呢?图传发射是大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和屏幕用的什么?osd放到机内了?图传多钱?

显示器d700-s带32频接收,osd内置,图传ts8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没装电池?

重心不对啊 装上电池应该就没事了

装上电池感觉重心更不对,回头我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歪脖子,飞越狗台虽然不好看,但目前为止都正常
另外楼主的双冗余接收显示器有没有试过距 ...

配图传ts832原装棍棍天线,最远飞500m左右信号基本稳定,就第3个视频那次,再远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图传ts832原装棍棍天线,最远飞500m左右信号基本稳定,就第3个视频那次,再远没试过~

恩,500米不算太远~继续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500米不算太远~继续加油!~

加油再加油---等下飞太空去了

安全点,都在视线下飞。

网友E:
楼主你好, 若此现象频繁出现,建议返厂对其检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500米不算太远~继续加油!~

500够用就行了,不准备继续飞远了,不安全。
平时一般都200米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若此现象频繁出现,建议返厂对其检测一次。

谢谢回复,返厂具体事项联系哪个QQ啊?

7个电,静止不动发生2次,有风卸了2次,算是频繁了。

网友:
H3-2D果然給力!效果沒話說~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返厂具体事项联系哪个QQ啊?

7个电,静止不动发生2次,有风卸了2次,算是频繁了。

2355602804   可以加此QQ,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再加油---等下飞太空去了

安全点,都在视线下飞。

嘿嘿,DJI的飞机调好还是不错滴,目前为止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够用就行了,不准备继续飞远了,不安全。
平时一般都200米内飞。

哈哈,也对,自己满意就是好的~我比较喜欢飞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