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C视频截图为什么像素不高?

楼主(2014-02-24):
5C视频,文件1900*1080,但是感觉画质却不如我的鹰眼,郁闷了

网友A:
开hdr 骗了自己眼睛再说.

楼主:
jpno1发表于2014-02-24 10:24:58
开hdr 骗了自己眼睛再说.
5c有hd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hdr 骗了自己眼睛再说.

HDR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5c有hdr吗

不知道. 设置里面找找. 这功能都没有那苹果就太次了. 或者找其他视频拍摄app..

网友:
High dynamic range.  简单的说就是不管阴影还是高光都有超过正常照片的细节表现. 上网搜hdr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5R,感觉拍出来的视频清晰度不如狗3,也在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R,感觉拍出来的视频清晰度不如狗3,也在郁闷中。
相机和摄像机当然不能比

楼主:
jpno1发表于2014-02-24 10:41:16

相机和摄像机当然不能比
问题是大家大多都是相机拍的视频,同样机子出来比我的清晰

楼主:
我的感觉像噪点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感觉像噪点多

那就太容易了, 你的机器是不是设定了自动感光度? 这种低端相机不要超过iso400. 镜头对焦航拍的话就放在无限远基本就行了.
还有图像风格可以用风景, 锐度开高就行.
gopro摄像都是优化过的, protune, 不用费心设置, 相机就不一样了.

网友:
LZ四川的?

楼主:
应该是iso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iso高了

感光元件面积直接影响画质, 尤其是iso. 手机大小的感光元件, iso值能开多小开多小.

网友:
相机毕竟是相机 适合拍照片

网友:
苹果5C,还是NEX-5C

网友:
一个是机内就锐化了,后期可调性余地很少。一个是机内软件很少干预画质,后期可调性很大。为什么傻瓜机的画质偏向艳丽,而单反的画质偏灰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崎岖发表于2014-02-24 13:46:53
一个是机内就锐化了,后期可调性余地很少。一个是机内软件很少干预画质,后期可调性很大。为什么傻瓜机的画质偏向艳丽,而单反的画质偏灰就是这个道理。
确实,我单反根本就不能直接出片

网友:
像素跟画质有毛线关系啊,楼楼到底是说像素低了,还是画质不行?

楼主:
画质看起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