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遛狗遛飞机,P51运动版起飞着陆是个挑战(找到了起飞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24):
成都双流保税区,场地好,猕猴少.P51运动版起飞着陆是个挑战,后三点的滑跑跑不直,起飞只有推大油门猛冲,尽量在宽敞点的地方,远离马路牙子!

网友:
成都模友坐个沙发,偶也有这个P51,就是降落容易跑偏,后三点硬伤啊!

网友:
后三点的场地适应性极好,只要掌握好了要领

网友A:
这个P51起飞时候给到中油门左右,就是差一点它就会甩尾,但是还没甩尾的那个点,然后保持住,它就能跑直并且抬屁股了,抬了屁股后再继续给大油门就OK了!亲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51起飞时候给到中油门左右,就是差一点它就会甩尾,但是还没甩尾的那个点,然后保持住,它就能跑 ...

确实是,油门大过中位左右的时候,会甩尾,然后就朝左边飞,基本是转个90度,然后再推油门他就会一直保持方向,看来就是甩尾问题,回头试试看。

着陆滑行的时候为了保持方向,可以把升降一直拉着,这样尾轮一直在地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几张图片中,只有最后一张的狗狗最有气质!

网友:
主角不是P51是那条狗!

网友:
呵呵 P51起飞降落我都带了方向舵的 油门方向舵配合好 就不会出现跑歪 运动P51是好飞机 很好飞

网友:
呵呵,传说中的陀螺力距影响所至。只有打方向舵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51起飞时候给到中油门左右,就是差一点它就会甩尾,但是还没甩尾的那个点,然后保持住,它就能跑 ...

4S可以照你说的这个方法,我的是3S的,起飞必须油门一杆到底,如果小油门起飞,一离地推油肯定翻,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所以还是,满油起飞吧,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可以照你说的这个方法,我的是3S的,起飞必须油门一杆到底,如果小油门起飞,一离地推油肯定翻,试了几 ...

下次来我试试……今天才在TPS看老郑用3S飞了这JJ,也没这问题……哈哈

网友:
技术很好

楼主: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换了个10寸的三叶螺旋桨,起飞着陆就很顺畅了,声音和效果与原装四叶差不多,3S这下可以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