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怎么才能飞得快?少生孩子多种树?

楼主(2014-02-24):
固定翼航模少有速度破400公里的,为什么?真飞机的功率密度比航模飞机小,速度那么快。为什么呢?
首先,飞机的速度好大小的相关性并不绝对。比如,雨燕的速度比天鹅快。因为它阻力小。
提高固定翼航模的速度,最根本的,也是闲着没有人看到的。就是采用变距桨。(真飞机速度为什么能到800公里,就靠这个了)
变距桨、超低阻力外形、大功率无刷电机。航模螺旋桨飞机破600公里时速根本没有问题。

楼主:
配合后掠式螺旋桨。或许航模螺旋桨固定翼飞机将打破真飞机没有打破的1马赫速度记录。

楼主:
无刷电机的输出功率等于 扭矩 乘以 转速。 扭矩取决于绕组的电流,这个基本是一定范围的。超过就很快烧掉。想提高无刷电机的功率,就得靠提高钻速。如果大螺距桨,低速下达不到额定转速,此时无刷电机输出功率不足。发热严重。过载。如果小螺距桨,起飞不是问题,但是速度起来以后,桨的转速无法再提高。拉力随着飞行速度提高变得越来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功率密度极大的航模飞机,速度却比真飞机慢许多的最重要原因。

网友:
航模螺旋桨飞机破600公里时速,秒砸。

网友:
反应不过来吧

网友:
几秒就看不见了·· 还怎么操控啊···

网友:
楼主真YY,还是去多了解下航模再来说这些吧  比如 涡喷  竞速

网友A:
楼主,你的视线有几米?时速600Km,你来得及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视线有几米?时速600Km,你来得及控制吗?

绕圈、FPV。时速350公里和时速700公里的航模目视操纵我都看过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圈、FPV。时速350公里和时速700公里的航模目视操纵我都看过视频。

这就不是一般人做的到了,难度很大呀

网友:
太快了也不算好玩

网友B:
飞那么快有实际意义么?一下子就飞出操控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那么快有实际意义么?一下子就飞出操控范围了……

飞机可快可慢,好过只能慢。比如FPV,闲逛够了以极速返航就很有用。变距桨可在任意速度范围内产生最好的推进效果。而不是导致电机过载或轻载。

网友:
变矩和速度有啥关系呢。。。满天飞的737和320也没见用个变矩桨啊

网友:
表示楼主还没睡醒,异想天开了点

网友:
楼主,等你的好消息 ,突破600 的航模

网友:
真飞机也就是800多公里,航模,就不怕转弯解体

网友:
要这么高的速度万一...机毁人亡...

网友C:
有这种航模。你直接可以制造911 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