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K8对频DSMX问题

楼主(2014-02-24):
想请教一下大神,刚刷的DEVO10 4.01版固件,然后跟双灯版K8进行DSMX卫星对频,按照说明书操作 对频成功 然后进行通道校正 全部校正好之后 舵机方向正常 螺距上下正常 尾舵机正常,不正常的是 当把电机线接上去的时候 电调响了 马达不响也没反应?
不知道有没有刷过固件的朋友教一下 怎么跟双灯版的DSMX对频且正常飞行的 求指教!

楼主:
试过用原厂的华科尔接收器进行对频调试 一切都正常 舵机正常 电机也可以正常转动, 就是一用DSMX进行对频调试  电机就没声音了,大家教教我 具体怎么设置 到底是软件里没设置好 还是控里没设置了 已经把所有混控功能都关掉了 还是没半点办法啊

网友A:
油门反向试试,可能是油门反了,直接最大油门进了电调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试试,可能是油门反了,直接最大油门进了电调设置了。

试过了,不是油门反了,如果反了也会有声音的, 他声音只有开始的 嘀嘀嘀,就没声音了 正常声音应该是 嘀嘀嘀 嘀!嘀!嘀!然后推油门电机开始转动的 现在就是推油门没反应了

网友B:
通电后电调升调响后立即拔下接着插上,试试这样行不,动作快点

网友:
最左边角上那个开关望上拨就是熄火开关打开。要望下拨电机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电调升调响后立即拔下接着插上,试试这样行不,动作快点

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这个跟拔电调再插上电调什么关系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求救啊!被这玩意玩死了啊,用华的接收器走线太难走了 K8线又太短,只好硬想着用DSMX卫星了 现在碰上难题解决不了

网友:
据说是卫星对频慢,我说的方法你试了吗

网友C:
做电调油门校准了吗

楼主:
kix发表于2014-02-24 15:09:53
做电调油门校准了吗
校正都全部按照说明书做好了,是在拔掉马达线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应该不是因为拔掉马达线的问题吧?

楼主:
就没人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如果硬件都没问题的话,,猜测还是通道校准不对,拔掉电机线。将通道顺序那里的螺距通道和油门通道对换,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没解决 直接用华的接收器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 直接用华的接收器了一切正常

电调响后,***拔插电池,也不行?

网友:
这也屏蔽呀,速度拔下再插上电池

网友D:
万国韧体用卫星要选6个通道  螺距跟油门没有自动联动  要用混控来设置螺距油门混控 这些你都做好了吗? 映射的通道正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正都全部按照说明书做好了,是在拔掉马达线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应该不是因为拔掉马达线的问题吧?
来自 ...

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呢?
拔掉电机,怎么听声音校准油门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国韧体用卫星要选6个通道  螺距跟油门没有自动联动  要用混控来设置螺距油门混控 这些你都做好了吗? 映 ...

如何设置油门和螺距混控?谢谢

网友E:
研究了一晚上。是在k8调试软件里的发射机 的中点和行程设置的问题。
我从设置一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研究了一晚上。是在k8调试软件里的发射机 的中点和行程设置的问题。
我从设置一遍好了

我的问题没解决,后来换回RX1002接收器了 不用DSMX了 总感觉用卫星很不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没解决,后来换回RX1002接收器了 不用DSMX了 总感觉用卫星很不安全

早晨起来后,对频试试。又不好用了。到底是怎么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晨起来后,对频试试。又不好用了。到底是怎么事啊

呵呵 我上次也是这样的,还是用回接收器吧,今天试飞了一下,很稳,悬停2个电

网友(2014-06-26):
想用卫星,来看看

网友:
你肯定用的是好赢铂金40A的电调,对吧?

网友F:
我也是用D10 加黄8 加卫星接收。一切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用D10 加黄8 加卫星接收。一切正常

什么电调,卫星正版?还是山寨,可否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调,卫星正版?还是山寨,可否给个型号

电调用过2种,飞腾40A和X3配机的铂金40A都没问题, 168的双灯山8和黄8都用过,没问题。卫星是山寨的38元那种。

网友:
我用的就是k8+dsmx卫星,非常好用dsmx卫星的话要选对协议和kbar的接收类型
如果用神固件的话要注意一点,dsmx的通道对应和devo接收机不同,dsmx第一通道是油门,而devo的第一通道是升降
另外用dsmx的话最好要设置个固定id,不然每次都要对频

如果不是以上问题的话可以在kbar里看看推油门kbar的指示条有没有反应,有反应的话应该是油门接电调的线接错位置了

网友:
用31元的山寨卫星就比较高档了。最好1次整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