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C数选择

楼主(2014-02-24):
请问
460MX無刷馬達(1800KV)
RCE-BL45X 4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
6S选多少mah和多少C的电池   我的意思是最多多少  1400 45C的可以吗?

450MX無刷馬達  3500KV
好盈飞腾40A电调
3S选多少mah和多少C的电池   2200 40C可以吗?

最好有公式提供哦

谢谢了

网友A:
容量x放电C数 > 电调最大电流 >电机电流  即可

网友:
C数能大别小,主要是怕虚标,根据情况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x放电C数 > 电调最大电流 >电机电流  即可

RCE-BL45X●持續最大電流:45A
●瞬間最大電流:60A持續時間15秒

460MX无刷马达(1800KV)

那就是45A X 1800KV =81000

电池 1400mah  X  45C =63000

这个 怎么算的啊

网友:
RCE-BL45X最大电流60安,那电池最大的放电电流就要大于60安。如果电池容量是2200ma的,那建议C数在30C。如果电池容量是1400ma,那就要45C以上的电池。

网友:
ls回答的时候 你考虑过电机没

网友:
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是45a 电调只要能放出45a的电流就可以 电池也是同理

网友:
注意虚标.

网友:
学习,那个电机名称的四位数字,比如“2212”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