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连接电脑失败,只是蓝灯亮,

楼主(2014-02-24):
APM连接电脑失败,我昨天上午还可以,下午就不行了,连接时就卡在第一副图片那,不动了,等一会就显示失败,而且飞控只长亮蓝灯,郁闷啊,图片显示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装了visual studio 2010?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好像是把visual studio 2010卸载就好了~~,如果不行把visual studio 2010卸载后在从新安装一次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了visual studio 2010?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好像是把visual studio 2010卸载就好了~~,如果 ...

你的也出现想图片上的提示了吗,关键是我昨天上午还可以,下午就不行了,连接时就卡在第一副图片那,不动了,等一会就显示失败,图片上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