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列翼地面效应飞机装上设备,下水滑跑测试啦

楼主(2014-02-24):
我这是两个1米翼展的飞翼改装而成,相当于2米翼展,今天终于把设备装上飞机,开始下水滑跑测试,结果感觉机尾的水靴还是小了,当加速的时候水花已经完全的没过了机尾水靴,使得阻力加大速度上不去,还有飞机目前重量1700克感觉还是重了,回去需要再减减重

网友:
日,这叫啥机啊

网友A:
用凤凰号改的?啥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凤凰号改的?啥电机啊

XXD 2217  9050桨

网友B:
纵然你就100个这机串起来,翼展依然是1米,何来2M?

网友:
擦!视频刚一开始我以为是KT涡喷机呢!这配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然你就100个这机串起来,翼展依然是1米,何来2M?

嗯,是的,因为串列翼机前面和后面两个机翼都提供升力,我是这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纵然你就100个这机串起来,翼展依然是1米,何来2M?

就是一米啊,前面那个机翼对后面那个机翼有影响

网友D:
这飞机想飞起来还要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因为串列翼机前面和后面两个机翼都提供升力,我是这么算的

不是这么算的,气流经过第一个机翼后发生了变化,与两米机翼多出来的那一米的机翼遇到的气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米啊,前面那个机翼对后面那个机翼有影响

我已经把后翼抬高了,就是为了避开前翼的下洗气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想飞起来还要在改!

该如何改?请指教

网友:
建议 做飞机船先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后翼抬高了,就是为了避开前翼的下洗气流的影响

抬高只能减小,不能消除啊,本人拙见,不喜勿喷,建议LZ可以看点军事杂志。有帮助的

网友E:
目测感觉只能算个船,飞不起来的,重心太后,机尾偏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后翼抬高了,就是为了避开前翼的下洗气流的影响

要抬的更高才能躲开,那也不叫下洗流,经过前翼,就成乱流了,前翼后缘加整流片也可解决

网友:
水鞋没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感觉只能算个船,飞不起来的,重心太后,机尾偏重。

串列翼的重心本来就在前后翼的中间的,前后翼同时提供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抬的更高才能躲开,那也不叫下洗流,经过前翼,就成乱流了,前翼后缘加整流片也可解决

整流片怎么加?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片怎么加?有图片吗?

百度、GOOGLE

网友:
感觉到都推不动啊这飞机

网友F:
可以把水靴装在翼尖,而不是机身

网友:
这动力配置,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水靴装在翼尖,而不是机身

装在前翼的翼尖上?好像结构上不稳定吧

网友:
速度起不来啊貌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前翼的翼尖上?好像结构上不稳定吧

可以穿小靴子呀,我看很多地效飞机真机的翼尖都穿小靴子,机身本体又是船壳,形成了类似三体船的构造。机身下穿靴子等于把整机和机翼的高度都抬高了,机翼高度增加是否会影响地效呢?还有翼尖加小靴子也可以减小翼尖涡流,增加气垫效应。
我也没研究过,只是提出一些肤浅意见。

网友G:
听风声,电机的功率是已经出来了,动力没问题。不能离水的原因也非常明显,是飞船的速度起不来。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水鞋的吃水深度,以及断阶位置不合理等,使飞船无法起滑,从而水的阻力下不去。建议去掉水鞋,直接改成船底机身,找准重心位置设置断阶。

网友:
这个改装不错。。。不过亮点在于2个1米机翼串列等于2米翼展,那你觉得你的展弦比是原来的2倍还是一半呢?

网友:
不起滑啊,呵呵

网友:
没飞起来阿...

网友H:
发动机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地效飞行器的安装位置,你电机靠后了,个人认为你重心不太对,前面升力大形成抬头,你尾翼有没有加舵面?

网友:
平尾也就是后机翼太大且离前机身太远造成的难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风声,电机的功率是已经出来了,动力没问题。不能离水的原因也非常明显,是飞船的速度起不来。所以,最大 ...

请前辈科普一下什么是断阶是什么?为什么断阶要在重心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动机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地效飞行器的安装位置,你电机靠后了,个人认为你重心不太对,前面升力大形成抬头 ...

是的,尾翼没有装舵面,升降舵是在前翼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前辈科普一下什么是断阶是什么?为什么断阶要在重心处?

这个,因为我没有玩过船模,所以也就没查阅过相关资料。抛砖引玉吧,希望能引来一些对船舶知识熟悉的模友一起来回复。滑行是近代高速快艇的主要航行方式,船在这种状态下,船身被水流的冲击力抬起一部分,能够极大的减低水的摩擦阻力,从而能达到很高的速度。滑行状态明显和排水航行状态不同。但是船都是要从静止状态开始逐渐加速的,从排水航行状态转为滑行状态这个过程貌似就叫起滑,而合理的船底外形设计能够使起滑更容易,所以现在的滑行艇和水上飞机的浮筒很多都是设计有断阶。如有说错,请大家斧正。

网上搜到了这篇文章,希望对楼主有点参考作用吧。
http://www.docin.com/p-4206044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因为我没有玩过船模,所以也就没查阅过相关资料。抛砖引玉吧,希望能引来一些对船舶知识熟悉的模友 ...

感谢前辈的提点,这个文档对我太有用了,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I:
怎么听到涡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听到涡喷的声音?

那是天上有飞机飞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