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魔友们请教MB野兽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2-24):
野兽版本3.0

现在飞机起飞 无论感度调到哪灯,尾巴都会金鱼尾,锁尾非常吃力;

锁尾舵机换过 520\525 ,效果都是一样的金鱼尾;

根据目前分析,应该是锁尾舵机工作频率 设置的不对,特开此贴向用过MB的魔友请教!

参数:

●輸出扭力:2.4kg.cm(4.8V)
3.0kg.cm(6.0V)
●動作速度:0.08sec/60°(4.8V)
0.06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35.1 x 15.1 x 29mm
●重量:29g
●1520μs寬頻系統

感谢老魔们的帮助!

楼主:
遥控器上调整感度,MB上有相应的灯号变化

网友A:
选择1520US ,频率可以选333HZ就可以了!频率即便选不对,也不会影响的,只是没有发挥到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的优势而已。
如果还是有金鱼的话,估计是你机械部分引起的,请详细检查尾波箱部分。
我试过有金鱼的情况,后检查发现是尾波箱的轴承坏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1520US ,频率可以选333HZ就可以了!频率即便选不对,也不会影响的,只是没有发挥到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

感谢魔友这么细心的指点;

这样的老魔 造福大众,赞一个!

网友B:
我调试的时候也是金鱼尾,MB上的旋钮怎么调都不行,最后控上调下感度就OK了,锁尾杆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魔友这么细心的指点;

这样的老魔 造福大众,赞一个!

客气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试的时候也是金鱼尾,MB上的旋钮怎么调都不行,最后控上调下感度就OK了,锁尾杆杆的

魔友 请教,遥控器上感度值是多少,对应mb上哪个灯号?

我遥控器上的感度变化,mb灯号也有变化,这种设置进入正常了吧?

mb上是不是有一个感度基础值?还是完全由遥控器上的感度数值设置的?

我遥控器上到55就不锁尾,起飞自旋,在加就金鱼。。。。

如果真是我感度设置高了,我真的会很高兴 呵呵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金鱼尾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任重而道远了,有N多问题会导致金鱼尾,慢慢排查吧

网友D:
如果明显的震动下。参照下面这篇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7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任重而道远了,有N多问题会导致金鱼尾,慢慢排查吧

机身振动 很小,机械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明显的震动下。参照下面这篇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761

根据这个帖子,有可能是我感度设置太高了,蓝灯常亮,回去慢慢调低点试试看;

感谢魔友分享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这个帖子,有可能是我感度设置太高了,蓝灯常亮,回去慢慢调低点试试看;

感谢魔友分享这么好的文 ...

呵呵。。。我用的MB 也是看这篇文章才对尾巴理解好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用的MB 也是看这篇文章才对尾巴理解好的!

很多人说 mb很硬;

不知道这个硬是说尾巴还是说所有操作;

而且目前就我试飞的情况来说,我感觉十字盘的速度很慢,感觉就像比副翼还慢一样,也许得在遥控器上增加一些大小舵;

没起飞打舵,比初始的k8十字盘倾斜慢得多

mb照 泰世区的 帖子视频调节的,没想到我和那魔友设置一样,十字盘这么不跟手;

不知道魔友 那几处都是怎么设置的,或者说 有没有我这种感觉?

楼主:
看来 不光我不会调mb,大家同命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 mb很硬;

不知道这个硬是说尾巴还是说所有操作;
我的感觉很快啊!
还是你的设置问题。。。你这样。吧陀螺仪第一个按钮调高点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魔友 请教,遥控器上感度值是多少,对应mb上哪个灯号?

我遥控器上的感度变化,mb灯号也有变化,这种 ...

我的是F控,40。特级一档35 80%油门曲线,特技2档90%油门感度30

楼主:
我的 是 锁尾舵机 感度 是 蓝灯号常亮;

看来我回去真得把它降到最低,然后一点一点设置 寻找它的极限才行,应该是 蓝灯号太高了,所以遥控器设置什么感度 都会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F控,40。特级一档35 80%油门曲线,特技2档90%油门感度30

我的是jr控,之前测试 数值55 就不锁尾了,估计我的数值得设置到65左右

不过 悬停模式 3d模式还得来回切 比较麻烦

楼主:
感谢各位摩友的帮助,这周末在去试飞,有信心把它搞定;

网友:
尾桨要做平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jr控,之前测试 数值55 就不锁尾了,估计我的数值得设置到65左右

不过 悬停模式 3d模式还得来回 ...

我就这样锁尾杠杠的,其他没必要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