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雨中穿云 电机烧毁无动力返航 说出来都是泪水 标 ...
死胖子雨中穿云 电机烧毁无动力返航 说出来都是泪水 标题要长才有人看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4-02-24):
动力配置X2820 800KV+APC 12*8 +60A电调 这配置不好,可能螺距太大导致
电机
过热烧毁。。。差点回不来了 天气雾霾也严重 云里水多,一上去全是水。。。最近南宁都是雨天 等天气好再去拍太阳

网友A:
你这事怎么看到返航的,图像里就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B:
兄弟,这不是泪水。 是雨水。 太爽了啊。 有意思

网友C:
大雨天的还是不去飞的好

网友D:
应该装一个雨刮器。

网友E:
装个雨刷
,电机烧了配置关系大一点。这点水烧不掉电机的。

网友F:
应该装个雨刮器

网友G:
我代表贵港的模友表示慰问,其实飞机回来了应该高兴

网友H:
我最喜欢这个背景音乐了 故乡的原风景

网友I:
这胖子真能飘。

网友J:
南宁模友顶一个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K:
北海模友发来贺电。。。。。你的还能飞回来 去年台风的时候我飞天行者1900 就那么被台风带走了。

网友L(2014-04-08):
买点喷晒式防雾药水吧,喷一次顶15天

网友M(2014-06-22):
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N:
2820 kv800带12*8 不大的,我用kv920带的都没问题,可能lz一直满油推了吧

网友O:
我是一个KT制作爱好者由于死胖子卖的太贵老哥能否帮小弟量下死胖子的尺寸? 翅膀长、宽、厚 ;机身长、宽、高 V尾角度长宽等。先谢谢了!

网友P:
厉害,这样的情况还能飞回来。

网友Q:
感觉有些头重~~

网友R:
为啥起飞和降落时机头忽上忽下的晃动

网友S:
你太吊了~顶一个

网友T:
兄台,死胖子飞起来如何,准备入手一个,用多大电池,需要如何配重。
不知和天行者比起来哪个好些。

网友U:
桨太大了,最好11*6或10*6.
电机的厂家数据只是测试15分钟的,长时间飞桨要小点。
楼主你是看osd飞回来的吗。。。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V:
有图传导航OSD吧,要不你能看得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