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白菜 无刷nano cp调试和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2014-02-24):
NANO CP无刷调试
1.遥控器DR调试
DR1如图调试到70
DR2如图调试到70
DR4如图调试到50
遥控器正反位调试
正反位调试如图12.4
飞机电控板调试
电控板感度旋钮位子调试如图
遥控器油门摇杆最低,机子调试如下
三个舵机摆臂位子如图成水平180
舵机拉杆如图C=D=E=20MM
十字盘如图也成水平180
主桨角度如图平行180度水平成0
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
问题1横轴拆卸问题
因为横轴打过缺氧胶 有很多模友拆的时候很容易扭断螺丝。
有两种方法
1是在退螺丝的时候 退到感觉紧的时候就在往前扭一下在退就行了,以上不行的就只有横轴加热后在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2主轴和中联拆卸问题
把中联上面2个螺丝拆掉 一手抓中联 一手抓主齿轮两个手成相反的方向扭动 慢慢往外拔 就出来了
问题3 脚架和机身拆卸
一把一字螺丝刀就行 了,插在脚架和机身的连接缝中一扭就出来了! 呵呵
问题3舵机抖舵问题
1接电就抖舵的解决方法因为陀螺自检是在效正 一般把桨拉直 飞机放水平 是不会抖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2飞行中抖 ,往一个方向跑,是因为有一个舵机跳舵 这个可以肯定是舵机问题 有可能是舵机定位器有问题 或是舵机齿有问题,把熄火开关关掉 退下油门打一下方向 检查是那一个坏掉,换掉就行了。 要检查是舵机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很简单 就是把要抖动那个舵机接口和不抖动的舵机接口换一下位子就知道是舵机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3个舵机都跳的话那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雷同 不胜荣幸     大家稳喷  有其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交流交流   谢谢!
                             最后还是顶一下泉速无刷 NANO CP  可能无刷cp就他们家最白菜了 没有第2家了吧   。有的话请大家告知下下!!   本人 企鹅529918196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下交流!

网友:
虽然没有此机,但是沙发必须是我的。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是主轴或中联相位定位不准确,连杆头球扣容易顶到相位器导致正螺距行程不足严重,更没有方向舵行程了。

网友:
这个烂鸡害人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严重的问题是主轴或中联相位定位不准确,连杆头球扣容易顶到相位器导致正螺距行程不足严重,更没有方向舵 ...

这个相位可以调的 ,你是说限位圈锁螺丝的空位不准是吧!这个把主齿盘往上面敲一点就好了!       螺距是正负都有10几度的哦  有没图片看看你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B:
看来我的三个舵机都抖的注定悲剧了……

网友:
lihuan629发表于2014-02-24 16:00:10
最严重的问题是主轴或中联相位定位不准确,连杆头球扣容易顶到相位器导致正螺距行程不足严重,更没有方向舵行程了。
你这应该是个例,我的没这情况,不过我的之前跳舵

网友:
xiongying发表于2014-02-25 00:15:21
这个烂鸡害人不浅。。。。。。。。
毕竟价格摆在呢,好还是觉得华的好,就是配件贵心疼。nano cp我觉得看人品吧,人品好买到高性价比,人品不好就是个坑啊!

网友:
大家一起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的三个舵机都抖的注定悲剧了……

三个都抖的话版坏的可能性大 但是也不要排除舵机问题  还是测试下好!!说不定你中奖了 3个舵机都坏呢!!

网友:
我入门就玩这机,现在四面航线,非常好手感。

网友:
它家的舵机足可以让人破产的!

网友:
2ji4

有這麼嚴重嗎?我的WASP NANO CPX買一年多了還健,在一顆台幣120元伺服器能讓你家破人亡,還真有你的!

楼主:
破产  有这么夸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