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02S

楼主(2014-02-24):
有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飞倒退航线的时候 控没有动飞机偶尔会自动转180度 (本来对尾在 变成对头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魔友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导致 怎么解决呢...知道的魔友麻烦来分享下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收油时的话,就是转速不够了.

网友A:
尾齿扫了 ? 检查大齿盘上面那一段

网友:
转180度?比电机锁尾还差劲?

网友B:
飞普通航线,拐弯有时也会!甩多半圈!至今无解!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齿扫了 ? 检查大齿盘上面那一段

排除齿轮问题 也是会时有发生...

网友C:
典型的尾巴锁不住!!!以前陀螺仪还没达到现在的水平的时候,测试陀螺仪是否好,就是高速飓风。。。也就是高速倒退航线小圆周。无解!就是这个三轴的水平!
我有飞这个机器。没必要纠结这一点,平时也不是只飞这个动作,能连的动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尾巴锁不住!!!以前陀螺仪还没达到现在的水平的时候,测试陀螺仪是否好,就是高速飓风。。。也就是 ...

02S是六轴 26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普通航线,拐弯有时也会!甩多半圈!至今无解!顶!

我的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以为是尾舵机又问题了,但是有时候又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  我感觉是风吹的

网友:
看来很多人都遇到过,我也不例外的遇到过。个人认为是两个原因:要么就是陀螺仪的BUG,要么就是尾舵机力量太小了。
还有哪些朋友都遇到过?进来说说,真要是普遍现象就声讨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普通航线,拐弯有时也会!甩多半圈!至今无解!顶!

我的也是 航线有时就自己调头...

网友(2014-03-26):
调一下陀螺仪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