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无法把相机里的OSD去掉,2,延迟太大,80MS这是要命的图象和声音不同步了

楼主(2014-02-24):
1,他无法把相机里的OSD去掉,2,延迟太大,80MS这是要命的图象和声音不同步了
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 3.压缩的格式和导播的无压缩格式对比太大.

网友:
1、相机的图标只能由相机厂商去解决,解决不了的话请使用取景画面干净的相机,例如佳能5D3。

2、80ms延迟大的话,那么之前卖几万元的数字高清图传上百ms的延迟是怎么活过来的?航拍直播的画面都不会使用载机采集的声音的,跟地面的声音同步也可以通过画面的手法去减轻影响。话说你能分辨到0.08秒的声画不同步吗?

3、航拍直播画面都只追求镜头感,而不是追求画质的,只要画面稳定无闪烁、无马赛克、无雪花,一两秒的航拍直播镜头,普通观众会发现到画质的差别?长时间用着航拍直播画面切入主画面里面,一定是导播傻逼了。到底你做过直播没有?

4、LightBridge地面端缺少SDI接口倒是一个硬伤,你怎么不提出来?(另外,HDMI接口信号可以通过转换器转成SDI接口信号,但会有画面损失)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80ms跟声画同步毫无关系,延迟不管是多长都能做到声画同步,只要你明白声画同步的意思
80ms延迟不算小,更小的延迟可以做到1帧以内,20ms或者40ms,但也绝对不算大的,用来取景应该没有问题

无SDI接口是可以通过HDMI转HD-SDI设备转换,但是30帧要进50帧的电视直播系统还需再加帧同步转换设备
另外一个硬伤是相机HDMI输出和图传之间的连线,在水平轴旋转时是否会造成绕线的问题
要不然只能使用限制水平轴转动的锁机头模式
或者,HDMI转AV后再通过图传来传输,虽然画面应该远高于现在的模拟图传,但想高清直播基本废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数字图像传输设备,可以大幅提升目前的拍摄取景画面质量
但想跟现有的飞行器云台结合作高清直播还不太合适

网友:
SDI估计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重点,从云台开始

网友:
那估计得改云台结构,我尝试过让SDI信号过滑环,结果无法使用

网友:
HDMI转SDI就是一个并行信号转串行信号,信号损失不会太大,为什么不考虑COFDM呢?

网友:
楼上高手如云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次的高清图传,感觉是为了给bmpcc云台,或者是将来的BMCC,RED等的云台
进行纪录片、电视剧、或电影的拍摄时取景用的,30帧也符合电影行业的需求
并非是针对高清直播的,跟电视行业的衔接尚有很多功课要做

网友:
广电直播硬性规定20秒的延迟,我们看到的任何直播都是晚20秒的,为什么要这个20秒自己去想吧!80毫秒有什么影响?航拍的声音无非就是飞机的噪音,难道还能和画面结合起来分辨出80毫秒的差异?

网友:
一般航拍片,都是震撼的画面陪动听的音乐...声音有延迟是小事./

楼主(2014-06-29):
我们有时时同步的无线全高清无压缩解决方案,但100米就要1万,重量100克

楼主:
一般监看大疆的可以用,直播不行,延迟很大,若你拍车队,它就停顿太明显

网友:
快成老话题了 一直没看到解决的希望

网友:
高手如云啊
PAL制式一帧画面时间是1000MS/25=40MS
80MS已经两帧了,我确信自己能听出解说词一帧不同步,音乐当然无所谓
不过这里说的是航拍延时,那就不是问题了
DJI的这个高清图传我开始还有一些期待,现在基本没有了

网友:
这问题太高深入,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