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utaba的 TM8高频头后面的开关功能。

楼主(2014-02-24):
TM8高频头后面开关一个是失控保护设置,一个是通道设置,另一个是是什么开关?

网友A:
地域设置,在法国的要设置到France 其他地区都设置成General

楼主:
明白了。那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一般都在接收机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