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制八旋翼,选择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楼主(2014-02-24):
如题

网友A:
我2801是用的直机模式,各种爽。

网友:
用哪种模式都无所谓,始终要全面调整绝大多数参数的。

网友B:
固定翼的。

网友C:
当然是固定翼了,不要设混控,各个通道要单独控制。
用直机的话三个通道有联动的,等着炸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