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针串口能转9针或者USB口吗?

楼主(2014-02-24):
淘了个二手雕刻机,刚才一问才知道,是25针串口的!!现在的微机都没这配置了吧??怎么办?求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有USB轉25針串口的纜線,但Mach3說不支援此方式。
如果是筆記本又有PC卡槽,用25針串口的PC卡也行。筆記本的擴充座反而不一定行,因為有部份是以USB來轉接的。
一般電腦就得買片RS232擴充卡了。

网友B:
买块845或是865的老板子吧。怎么转都不稳定。

网友C:
网上有卖的,大约10-30元,我没有买过,公司的打印机是25针接口的,没办法加了一个转换线。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再好好想想,多找些资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