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调电机 解锁后只有一个电机转 推到50%后都开始转了

楼主(2014-02-24):
换了电调电机 解锁后只有一个电机转 推到50%后都开始转了 什么原因呢?
好盈30a电调

网友A:
重新校一下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一下油门行程。

谢谢!!都焊接中心板了 可以统一校准吗?

网友B:
用飞控也可以校准...mwc apm 海盗都可以...
焊到一起也没问题...只要把信号心啊接到接收机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控也可以校准...mwc apm 海盗都可以...
焊到一起也没问题...只要把信号心啊接到接收机上就可以

naza行吗?

网友:
商品飞控没玩过...无能为力

网友:
电调都有校准的方法,查查说明。另外我的机器也有这个问题,油门推一点收回再推就正常了。

网友:
找几个1转2的舵机线,多找几个连起来,直接用接收机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一个个校准吧,电调说明书上有写方法

网友:
换电调不进行油门行程设置,犯低级错误,
飞控也装中心板里面了吗?
某些飞控是不能进行同时校准的,只能是一个个单独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