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充电器线头掉了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4-02-24):
线上有红绿黑白4根线,头子上有三个脚,怎么接或怎样测量找出正确接法?

网友:
买水果机的人就别瞎折腾了,直接买新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看不见屏蔽层屏蔽网和防拉线,貌似是山寨的啊

谢谢了!不是山寨的。我过会照你的去接一下看看。

网友A:
你的线看不见屏蔽层屏蔽网和防拉线,貌似是山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问题是对应接在哪个柱上呢?

谁知道,我买不起水果机.........

楼主:
谢谢!但问题是对应接在哪个柱上呢?

网友:
红+黑-,白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