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双向传输设置求助

楼主(2014-02-24):
设备:naza v2,f550,d10控配1002接收机。
请问对于
遥控器
里面的传感器设置大家一般都打开还是关闭呢?如果打开,很实用,会进行双向数据传输,把温度,电压等信息传回到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控的性能。

网友A(2014-04-16):
双向功能的开启,需要接收机端加一个模块来支持,需要距离和高度信息,还需要一个gps模块,遥控器端才能开启这个歌功能,本人之前也有一个d10,也想改双向,但后来想想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