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第一架四轴来报道

楼主(2014-02-24):
apm2.6第一次飞比较稳,有轻微平移和左自旋,可能是重心和电机垂直没校准好,秒表计时2200电池悬停10分钟3.6v下地,上图传后整机1350克(带的3s5200电池),朗宇v2216kv900 1047垃圾桨 6m gps,还没开始调试,这照片是刚经过首炸修复后的,首炸原因操作生疏,紧急情况收油过快坠地,幸好只有2米高,烧毁好盈20a电调一只,2216电机有异响(考虑返厂修理,不知道值得么),gps无保护飞出两米远幸好未损坏.桨叶擦地重新做平衡。

网友:
我擦,你这飞机布线太乱了

网友:
恭喜楼主  请问图传距离如何

网友:
线先整整

网友:
其实你可以吧 电调 放在风扇下面的

网友:
欢迎加入四轴

网友:
其实我想问问楼主天地飞好用吗?最近想入个天九!

楼主:
遥控杨聪发表于2014-02-25 00:51:58
其实我想问问楼主天地飞好用吗?最近想入个天九!
天九经济实惠啊

楼主:
心冷致命发表于2014-02-24 20:47:01
我擦,你这飞机布线太乱了
中心板小,内布线,电调就放在两边了

楼主:
Ryanphoto发表于2014-02-24 21:38:10
恭喜楼主  请问图传距离如何
还没测过呢,目前折腾apm中,不敢飞远

楼主:
我要飞得更高fzb发表于2014-02-24 22:53:13
其实你可以吧 电调 放在风扇下面的
放下边感觉也不太整洁,而且需要剪电机线接电调线

楼主:
luxinexcs发表于2014-02-24 23:43:54
欢迎加入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下边感觉也不太整洁,而且需要剪电机线接电调线

你这样 第一个 电调 散热不好  第二个 干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