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铣工件的方法!

楼主(2014-02-24):
请教上面工件,这个铝合金块是个不规则的正方体,现在要解决如下问题:
1.把他铣成  A1和A2成平行状态,B1和B2成平行状态;
2.A面和B面成90°垂直,(总之意思就是铣成非常规则准确的正/长方体,误差越低越好);
3.如何在正方体的一个面上镗出一个倾斜角度的孔,角度越精确越好,

我本人对三个问题的想法:
1.首先铣出一个平面,然后以这个平面做参考以此铣出其他几个面,可是铣出一个面以后二次装夹铣另一面平行面的时候怎么确定装夹的平行,还有侧面的垂直;
2.同上
3.是不是只能用带有倾斜角度的平口钳?是否有其他性价比高的方法?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干什么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各种打表,用各种靠山

网友:
面铣A1-A2-A1 再立铣B1-B2可以吗?
外行路过

楼主:
自然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各种打表,用各种靠山

打表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参考面朝下的时候怎么打呢?

网友:
精密平口钳

楼主:
平口钳只能解决角度问题,问题1 和问题2解决不了

网友B:
用立铣  平行面是最好做的  压平就平行  90°要打表   斜孔可以转铣头角度  要精确可以用分度头       或者用雕刻铣(做模具那种车铣复合)一次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口钳只能解决角度问题,问题1 和问题2解决不了

别人咋就能解决呢

网友C:
直接上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加工中心

面对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立铣  平行面是最好做的  压平就平行  90°要打表   斜孔可以转铣头角度  要精确可以用分度头       或者 ...

谢谢哥们的回复,90°想 起来了,问题不大,只要侧面打表就哦了,压平了就平行?就是怕压平的精度有误差

网友B:
90°是需要看机床精度的   平行在原则上不会有问题实际上也没问题......   至少平时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是需要看机床精度的   平行在原则上不会有问题实际上也没问题......   至少平时都是这样干的

事实上90°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我的操作还有45°,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楼主:
相对一个面,转45° 在铣一个面,这个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实上90°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我的操作还有45°,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分度头..........这个超级简单吧   一圈9°

网友:
我都是用502或者双面胶粘在工作台上,铣一个面,然后反过来,同样用双面胶或者502粘住再铣那一面,只要工作台面是平行的,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一般都能保持在1丝以内。垂直就更简单了,反过来铣另一个面的时候,连同立面一块都解决了,精度高低就看你床子高低,不过一般不会差到哪去,一般300MM才误差个3丝,你那点厚度基本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度头..........这个超级简单吧   一圈9°

分度头有点贵,呵呵,手头上有这么个东西,不知道精度和钢性怎么样,还没试,以前是用在四轴雕刻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度头有点贵,呵呵,手头上有这么个东西,不知道精度和钢性怎么样,还没试,以前是用在四轴雕刻机上的! ...

额  这个价格真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哦   要求不高的可以划线     45°......8等分按线走也不会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