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连PMU和MINIOSD試飛油门抽抽

楼主(2014-02-24):
NAZA V1连PMU和MINIOSD試飛油门抽抽,四轴上下抽抽的厉害,但四轴姿态很稳。
刚接上PMU MINIOSD后试飞,其它都正常,就是油门抽抽,四轴上下抽抽。 我远程调高度感度加大减小也没用。

四轴2216 KV800 10寸桨 起飞2.2KG 高度感度100-150都试了,还是上下抽抽,之前没加PMU 和 MINIOSD一切正常

网友:
遥控器没问题吗?

楼主:
14SG 原装6208SB接收,应该没问题,之前才飞过八轴

网友:
先试试排除法吧:
1、拆除MINIOSD试试;
2、不行再拆除PMU试试。

网友A:
请问 是否GPS、姿态模式都是此情况?  多大幅度的上下抽动?
尝试做一次高级校准。

网友:
2216电机2.2KG是不是超重了

网友:
2216单臂1KG左右推力,整机2.2KG不算重吧。

楼主:
这论坛怎么搞的,打了半天字,结果发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是否GPS、姿态模式都是此情况?  多大幅度的上下抽动?
尝试做一次高级校准。

昨天去当地的代理商那,拿了个新的NAZA LITE(只换上主控,电源模块什么的都是接原来的)换上,没接GPS当场试飞了下,没问题。
由此基本证明是NAZA V1飞控本身出问题了。之前飞有掉高的情况。 我的四轴机架子用透明胶带把GOPRO 3+粘到机架上,硬 挂没有一丝果冻,说明我的机架震动很小。
庆幸没有在高控出事故,随便是四轴,但算上三轴狗台 和狗3+也八千来块了,掉下来损失也不小。

顺便 问下,NAZA V1 +PMU 那个电源检测线怎么接飞控(冒似我用原来的LED接或用PMU接上飞控都行)。就是那个接X3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当地的代理商那,拿了个新的NAZA LITE(只换上主控,电源模块什么的都是接原来的)换上,没接GPS当 ...

是否是问的此接线?

楼主:
PMU跟LED模块的电源正负极 都接到分电板上了,应该是对的。(否则也不会起飞了) 线我看是没接错。 飞控已经通过“炫飞”反厂了。

网友(2014-04-16):
麻烦问一下,Lite,能装PMUv2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