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舵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2-24):
除了在地面可以控制飞机转弯
在天上基本用不上呀

网友:
天上也可以转弯啊。。偏航

网友:
方向舵空中作用更大,做动作必须用得到的,特别是在降落过程中作用就更大。

网友A:
起飞降落对准跑道。
特技飞行时,吊机,侧飞,之类的都要用。

网友B:
方向舵如果没用要来干嘛,降落时用处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向舵如果没用要来干嘛,降落时用处更大...

我飞的比较粗糙..105 J10这种大机 我对准2.5个车道宽度的窄跑道都没有用方向舵..全靠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飞的比较粗糙..105 J10这种大机 我对准2.5个车道宽度的窄跑道都没有用方向舵..全靠副翼...

呵呵  和你一样。。。。全靠副翼

网友:
调整飞机转弯时的平衡

网友:
5楼的说的好

网友: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
推荐这本书里面有飞机的各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舵如果没用要来干嘛,降落时用处更大...

三角翼有方向舵吗?呵呵开个玩笑
飞习惯三角翼,感觉不会用方向舵了,所以问下到底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降落对准跑道。
特技飞行时,吊机,侧飞,之类的都要用。

这种解释可以理解,起飞时控制机头方向
特技时的操作

网友:
大侧风降落呢?

网友:
正飞,侧飞,倒飞,各种滚,离不开方向舵,使用频繁程度远大于升降舵

网友:
飞机上面三个轴,ROLL PITCH YAW,这个YAW全靠方向舵来控制。。

网友:
方向舵很重要啊,,你飞机飞远了,就最好用方向舵转回来,不然乱打副翼容易把飞机打翻

而且吊机,横滚,方向舵都要做相应的反补偿

网友:
3楼说得好

网友:
上天一般飞飞还真用不上

网友D:
飞大飞机全靠方向,天行者之类的,用方向比副翼稳

网友E:
正常飞行的确可以不用。
但是特技飞行,侧风降落就需要了。

网友F:
小速度转弯掉高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G:
当我飞fpv后才发现方向舵的作用:转弯不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速度转弯掉高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干什么用的了
说实话,我在飞行时就发现只有这个功能还可以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