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法震动时效,感觉还行。

楼主(2014-02-24):
鱼池的充氧泵,震动了还挺够劲。应该有效果。

网友:
什么叫应该有效果

网友:
等着看效果

网友A:
震动半月之后楼主暮然发现,底座已经给震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半月之后楼主暮然发现,底座已经给震裂了。。。。。

说笑了如果这点震动都受不了,还用来做什么机子。振动处理技术又称做振动消除应力,在我国又称做振动时效。它是将一个具有偏心重块的电机系统(称做激振器)安放在构件上,并将构件用橡皮垫等弹性物体支承,通过控制器起动电机并调节其转速,使构件处于共振状态。约经20~30分钟的振动处理即可达到调整残余应力的目的。可见,用振动调整残余应力技术是十分简单和可行的。

如果你接触过这个泵,就知道震动量还是非常够的,如果达到共振可以试着价格调速电路试试。不过我铸件本来就已经热处理了,而且要放3个多月的自然失效,这个震动只是辅助的,听老工人说,其实平时没事用个东西敲一敲就很管事,何况这样震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笑了如果这点震动都受不了,还用来做什么机子。振动处理技术又称做振动消除应力,在我国又称做振动时效 ...

我也正在钉木模。
我想的程序是铸造——退火——粗加工——退火——精加工
像你说的这个样,貌似也能行。那应该加在那个工序之后呢?是在精加工之前这样震动吗?我这里有个更猛的震动器。就是打混凝土时的振动板。

网友:
这样震动难说有效果,听说要整个放到那种筛石料一样的震动机上震24-48小时的,那种筛的电机是两头带两个偏心铁的电机,筛网框架用四根大弹簧支撑,底下两个或者四个那种电机,就像一个巨型的电动按摩器,只不过筛网换成可钢板,被时效的东西在上面不停的跳动以及互相碰撞。

网友B:
(使构件处于共振状态),如何断定是否进入共振状态呢?

网友:
是用来做时效吧?

网友:
常见问题

由于部分用户对振动时效的机理不甚了解,盲目使用一些简易的(所谓“全自动振动时效”)振动时效设备对产品进行时效。这种完全不针对工件个性、仅按照振动时效设备生产者预置的参数,对各种工件均采用一种或几种工艺参数进行时效的方法,会导致被时效工件出现下列几种情况:

1.1. 假时效:工件未发生共振或振幅很小或者虽然振幅较大,但工件整体做刚体振动或摆动,“全自动振动时效设备”也能按照预置的程序打印或输出各种时效参数、曲线,误导操作者和工艺员判断,这样工件根本没有达到时效的效果;
1.2. 误时效:工件虽然产生共振,但是发生的振型与工件所需要的振型不一致,动应力没有加到工件需去应力的部位,这样不能使工件达到预期的时效目的,影响时效的效果;
1.3. 过时效:由于不针对工件个性采用合理的时效参数,完全照盲目预置的参数,对工件进行时效,可能会因为共振过于强烈或振幅过大,导致工件内部的缺陷(裂纹、夹渣、气孔、缩松等)继续扩大、撕裂,甚至报废的严重后果

网友:
我感觉 用那种建筑用振水泥砂浆的那玩意应该管用。。。。。

网友:
有沒有效不是靠感覺,是靠量出來確認,時間到了說吧。

再說,時效應在鑄件加工前就做。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其实已经热处理过了,本来打算就是放半年做自然时效,不做其他处理也行,老工人提醒平时没事敲他敲,于是就想放过震动源比敲要好多了,模仿人工时效总比没有的强。

网友:
你以为是车震啊,震一下就有效果。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在露天放上半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笑了如果这点震动都受不了,还用来做什么机子。振动处理技术又称做振动消除应力,在我国又称做振动时效 ...

请教是不是就像找个锤子不断的敲击他,也能去应力时效呢?

楼主:
反正还是要做半年自然时效,附加震动总比没有的强。

网友:
震动电机需要非常高速才会起震,往往都过万,并且于工件紧密连接,不是让他在工具上跳!!!!是固定在工具上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就是需要一个探测是否在共振频率的装置,以及调速装置,我上面说的那个是道听途说的,没有经过查证,今天查了一下人工时效才知道是利用共振原理去应力,不是整个工件在跳,特此更正避免误导别人。http://player.ku6.com/refer/9cf3AP4iO1EDejywluo1nQ..==.html

网友:
电机如楼上所说,是串激电机,几万转的速度,楼上不愧是内行人。

网友:
还有这个好像是人工调节偏心距然后用手感觉是否产生了震动???:

网友:
这个小小的东西能对大物件产生这么大的能量不可思议,难怪机床要用铸铁来做,设计上还要避开对应的加工共振频率。

网友:
这个和冲击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构件处于共振状态),如何断定是否进入共振状态呢?

对,这个应该是重点

网友:
使构件处于共振状态,这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网友:
有个压电传感器检测共振频率

网友(2019-02-28):
用来代换热处理做时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