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山寨血统的450调试试飞,因为我是搞油直的,所以视频挂到油直区来,嘎嘎

楼主(2014-02-24):
年前收了一架山寨的450,到手之后发现斜盘舵机坏了两枚,尾波箱出厂的时候一个侧板就装的是反的,尾轴一侧的轴承都没了;
换了3个恒吉933的斜盘舵机,然后重新买了一个山寨尾波箱,原来的乐迪控扔了,用自己的T8FG,调试了2天,效果还不错。

楼主:
沙发上在挂个前天6级风里600N挂3000响鞭炮的视频,3000响的鞭炮自重是5斤多一点点,当时风很大,飞机把鞭炮带上去的时候,因为受风吹鞭炮的影响,飞机基本是侧在那边。

网友A:
有副翼调成这样很不错了
很担心挂鞭炮的绳子,还好不太长。鞭炮放完了,没了重量,万一飘起来卷进大桨或尾桨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调成这样很不错了
很担心挂鞭炮的绳子,还好不太长。鞭炮放完了,没了重量,万一飘起来卷进 ...

绳子的长度是测量好的,拉直了离尾桨的桨尖还有2CM的距离,绳子应该不会被大桨打到吧,只要一直是正螺距。等降落的时候螺距已经为0了。然后变成-2°的时候转速已经慢下来了。
其实之前我在绳子上栓个螺帽之类的重物,那天没找到,就这样上去了,应该没问题,呵呵。

网友: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2014-04-24):
太给力了,这个爽啊

网友:
这是壕啊。。。那么大的院子。。。

网友(2014-05-28):
视频最后是亮点,降落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