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使用T8FG控的朋友啊

楼主(2014-02-24):
FAIL SAFE 菜单 没有选项设置失控保护 求有老手指点 我QQ270868702 这是我控上的
这是大疆T8FG失控返航教程
   教程里面界面这样 后面有HOLD  OFF   我的没有 怎么调出来  看说明书半天了 找不到  跪求使用的朋友 帮忙下 我+你QQ

网友A:
去优酷 搜索  泡泡老师的视频 那个详细  按照视频做下去 就OK了

网友:
跟接收机的通道数有关,设置成7通道的就只能设定油门的失控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优酷 搜索  泡泡老师的视频 那个详细  按照视频做下去 就OK了

您好;去优酷未搜到,请给个链接好吗。谢谢

网友C:
你肯定选择了FASST-7CH了,到FREQUENCY里改成FASST-MULT就可以了。(前提是你的接受必须支持FASST-MULT模式即7通以上)

网友D:
遥控器升级没有?新建一个模型试试?我用直机或多轴模式7通道都有hold of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选择了FASST-7CH了,到FREQUENCY里改成FASST-MULT就可以了。(前提是你的接受必须支持FASST-MULT模式 ...

我的接受是TFR6的要选择 7CH才能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升级没有?新建一个模型试试?我用直机或多轴模式7通道都有hold off的

有QQ +个请教你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接受是TFR6的要选择 7CH才能对上频

那你只能设置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跟控升级没关系,我14SG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只能设置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跟控升级没关系,我14SG也是这样的。

有QQ 加个 请教下吗 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受是TFR6的要选择 7CH才能对上频

是国产的 Futaba 兼容接受机吧。
这个也许可以在接收器上面设置失控保护,以前用飞梦高频头时,就可以按说明书上的步骤,在接收器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E:
我也是你这个,这个是接收机问题,无锡睿思凯的接收就这样,我教你怎么设置,其实很简单,换个思路,接收机也有失控保护功能,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就好了啊!
先用大疆接电脑,然后调整遥控器的舵量,让三段开关的一段进入失控保护,这个和大疆的演示是一样的。
然后把油门放到50%,按下接收机的按钮,记录失控保护,OK!调回原来的状态,跟大疆的视频也是一样的,然后关控试试,关控后指针到失控保护那段,油门停留在50%,开控,又恢复原来的,这就成功了,我的就是这么弄的,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你这个,这个是接收机问题,无锡睿思凯的接收就这样,我教你怎么设置,其实很简单,换个思路,接收机 ...

真的? 有没QQ加个 请教下

楼主:
以通过论坛好心朋友 教了下 控上接收机设置问题   FRANCE改GENERAL  7CH改MLT2

网友F:
这样就是了。把hold改f/s  off改成on。在pos下看你要那通道按住rtn键你要在什么位置设置就动油门摇杆。
接收模式改MLT。。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是了。把hold改f/s  off改成on。在pos下看你要那通道按住rtn键你要在什么位置设置就动油门摇杆。
接 ...

看错了。。是多悬翼的啊。我以为是直升机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是了。把hold改f/s  off改成on。在pos下看你要那通道按住rtn键你要在什么位置设置就动油门摇杆。
接 ...

你这个有振动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去优酷未搜到,请给个链接好吗。谢谢

http://i.youku.com/u/UMTI0MzQxODI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有振动功能么

t8fg没有这功能啊,14的才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