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杯具了。求助。求助。

楼主(2014-02-24):
入精灵2带狗思加狗3+国行。今天图传和5.8g一体显示器回了。马上就按照论坛里的精灵图传按装方法把四根线接好了。发射机上显示是12频道。打开显示器。显示器里没有图传信号。后来把视频的二根线互换了一下(黑黄)也没有显示(还是蓝屏)图传的接口有五根线,(按照论坛里接线方法除掉了视频三根线中间的红线)最后又把黄色的线插到除掉红色线的接口里马上就杯具了狗烧了开不了机了
发射机显示是12。显示屏蓝屏没信号。显示器后面有三个拨码开关。是不是要用上三个拨码开关?该怎样用?谢谢了!

网友A:
接线时很谨慎的一件事,以后看图纸接线吧,一般X宝卖家里面有相关图纸...线的颜色分清,别乱用其他颜色接。
图传接摄像设备分两种:
1、狗接两根线,一根黄色信号线,一根黑色底线,两者一般是隔着一个红线接线位置的。
2、摄像头接三根线,一个黄色信号线,一根黑色地线,一根红色正极线。
12V电池正负相关的线短接,立马烧起来...上面的设备在电流大的情况下也烧坏...

网友B: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把ts832的红色电压输出接给了狗的视频输出,不烧才怪.....11.1v有木有

可能你一开始接对了,只是频率没对上,对频具体看说明书,或者把发射从11试到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把ts832的红色电压输出接给了狗的视频输出,不烧才怪.....11.1v有木有

可能你一开始 ...

刚开始可能是接的对的。发射我也按别的频道试了的还是没有信号。所以我就把黄线插到除掉的红线的插口里试就烧了。请教显示器后面的三个拨码需要拨动吗。三个都拨到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时很谨慎的一件事,以后看图纸接线吧,一般X宝卖家里面有相关图纸...线的颜色分清,别乱用其他颜色接。 ...

我是按这样接的狗。显示器可是没信号

网友C:
显示器后面3个拨码跟你的发射拨码一致就可以了,简单说,你的发射如果是12频道,那么你的显示器也要设置成12频道。至于拨码怎么拨到12频道要看你的显示器接收的说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后面3个拨码跟你的发射拨码一致就可以了,简单说,你的发射如果是12频道,那么你的显示器也要设置成1 ...

显示器没有说明书

网友:
没说明书问卖家啊,也不能蛮干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没有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其实也可以操作很简单

只要你的发射前3位跟显示器上接收的前3位一样应该就能对上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明书其实也可以操作很简单

发射机没有拨码。只是显示数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射机没有拨码。只是显示数学

我看你的发射机有32个频道,那就设置在1-8个数字里选一个频道,然后根据我给你的图拨显示器上的接收拨快跟你的发射对应起来就OK了。举例你发射显示数字08那么就是第8个CH,根据图片把显示器上按照8CH拨码。

网友:
去某宝看了一下,你图中拨码位置对应发射的31频道

网友:
用44频道信号好些,我用过13 33都会断屏

网友:
我也刚买了 ,等待同事请假回来后给装了。楼主节哀。

网友B:
CH15705CH25685CH35665CH45645CH55885CH65905CH75925CH85945
这是接收的拨码位置对应的频率

这是发射的,两个对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15705CH25685CH35665CH45645CH55885CH65905CH75925CH85945 这是接收的拨码位置对应的频率
这是发射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发射机有32个频道,那就设置在1-8个数字里选一个频道,然后根据我给你的图拨显示器上的接收拨快 ...

谢谢了。只有等狗修好了在试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发射设置31,接收就设置1频道,发射设置38,接收就设置8通道,因为这个发射时32频发射,只有在3频段在8通显示器的接收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设置31,接收就设置1频道,发射设置38,接收就设置8通道,因为这个发射时32频发射,只有在3频段在8通显 ...

謝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