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飞得好好的NAZA V1,现在会经常不定时失控,为啥呢?

楼主(2014-02-24):
NAZA V1,控是T8FG,接收机是TFR-8sb,用D-BUS链接,飞了有大半年了,一直飞得很好。
昨天飞的时候突然失控了,返航过程中不断切换模式都拿不到控制权,降落后检查也不知什么原因,其后又出现了几次,当时就不敢再上天了。
当时在飞场的时候,又飞了另外一台四轴和两台固定翼,可以证明T8FG是没问题的。
回家后认真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机子也没炸过,配置依旧是原来的配置(图传云台、狗3...),连电池都是平时飞的那几块电池。
随后把另外一个TFR-4和6208SB用D-BUS接进去,接线也换了,链接也认真检查了,问题依旧。
最后,用PWM的方法,一根一根线接好后,立马正常了,刚才飞了两块电池,一点问题没有。

请教:这是神马问题? 是不是NAZA内部的D-BUS坏了?

网友A:
BEC供电不稳?或者DBUS秩序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供电不稳?或者DBUS秩序错乱?

因为是V1,加了PMU,不管用V1的电源模块,还是用V2的PMU供电问题依旧。
而且换了PWM连接后,又没问题了。感觉跟供电问题不大。

网友:
时间久了,接头氧化松动,和电脑时间久不换电源和数据线硬盘爱坏道一个理

网友B:
接線問題?得好好研究一下電線氧化!接頭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線問題?得好好研究一下電線氧化!接頭等等

基本可以排除这个问题:1、刚通电的时候是正常的,不管是正常起飞,或者把飞机静静的放在地面,都会无规矩出现失控现象。
2、已经换了好多次接线,也认真检查过那些杜邦针了,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 在地面失控时是否有注意看一下接收机LED灯的闪烁?  是直接出现黄灯快闪的指示吗?

在你接着别的4轴使用时, 是否也是使用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在地面失控时是否有注意看一下接收机LED灯的闪烁?  是直接出现黄灯快闪的指示吗?

在你接着 ...

地面失控的时候,接收机LED依旧绿色,换过三个接收机了,都是如此。
时候试过用替换法,把6208SB的SBUS接进去,问题依旧。 又把TFR4的PPM接进去,还是会失控。
接四轴的时候,第八通道是接着云台的俯仰,失控的时候试过,云台可以控制,可以基本排除接收机和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失控的时候,接收机LED依旧绿色,换过三个接收机了,都是如此。
时候试过用替换法,把6208SB的SBUS ...

楼主可以加我QQ ,2355887014.  可能需要你发回检测一次。

网友(2015-02-02):
请起飞前检查GPS空域,和电磁干扰等,勤校准指南针哦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