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腾30a刷blheli固件 三个金属触点位置

楼主(2014-02-24):
手头有几个飞腾30a电调,想刷blheli固件 苦于搞不清三个金属触点位置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控制芯片打磨了, 不知道型号无法知道引脚定义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538599153
有个图片 不知对不对? 上面都标好了

网友:
芯片型号应该是silicon labs 的 8051f334. 具体引脚位看图

p0.4为tx, p0.5为rx

sck 0.0  miso 0.1 mosi 0.2
另外mosi 也可能是0.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6.q7Rt0p&id=36538599153
有个图片 不知对不对? 上面 ...

图片是对的

网友:
小心刷成砖头

楼主:
谢谢 折腾是一种享受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刷成功了后,最好能详细介绍一下刷固件过程。

我也想刷,看了多位大神的刷固件过程,云里雾里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2014-05-27):
有这个电调的原理图么?
想折腾一个多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