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把电压保护关了用BB响设报警

楼主(2014-02-24):
请问BB响设多少即不使
电池
过放 想飞机能多飞点时间

网友A:
3.6比较安全的设置电压

楼主:
喔 3.6电池算不算过放呢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为了保护电池没必要非得飞到最低电量吧

网友C:
我設3.5v回壓後3.7左右

网友D:
bb响时什么

网友E:
设3.6报,有时间回来,
设3.5报,怕等听到叫声没时间架在来了。

网友F:
我也想這樣, 但就不是為了多飞時間,没有也没所謂的

网友G:
设3.5V单节没问题

网友H:
3.7。 如果飞的有点远了完全有时间飞回来。

网友I(2014-06-22):
bb响电压报警如何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