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带微单的配置

楼主(2014-02-24):
求大神指点 想配个的能带微单的jj
   现在手上有大疆的naza lite+gps一套  3s5200ma 50c电池 天地飞9控  好盈的40a电调 朗宇的a2216 kv880电机  1000mw图传
怎么升级才能带微单加云台 电机电调怎么配   机架和浆用多大的   四轴或者六轴都行 在此拜谢啦

楼主:
1楼留给自己

网友A:
楼主手上的配置 不适合挂微单 电池C数太高重量太大 电调40A还可以 就是30A的足够了 这是普遍采用的电调 不过依我就用20A事实上也足够了 2216电机挂微单除非六轴 那样留空时间也会很短 如果2216四轴挂微单 那估计刚上天5分不到就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上的配置 不适合挂微单 电池C数太高重量太大 电调40A还可以 就是30A的足够了 这是普遍采用的电调 不 ...

那电机该用那款呢。具体如何配置呢

网友B:
首先就要把电机换了怎么也要换个4XXX 32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就要把电机换了怎么也要换个4XXX 320KV的

麻烦推荐一款电机和浆呗

网友C:
4110  KV 320  KV400  都行  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10  KV 320  KV400  都行  1555桨

感觉4110太贵了   这电机是要上4轴还是6轴呢  飞跃650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4110太贵了   这电机是要上4轴还是6轴呢  飞跃650行不

既然想挂微单 那就别怕贵了 摔下来什么都没有了 费钱的开始就是省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想挂微单 那就别怕贵了 摔下来什么都没有了 费钱的开始就是省钱的开始

呵呵  那倒是真的  非常感谢你

网友D:
我的六轴配置是飞跃650,12寸的桨,30A电调,电机也是正当配置,挂载dys云台和sony n5微单相机,图传电池,云台电池,用的大电池是4s的5200毫安的电池,但是飞起来只能有一分多钟,有哪位帮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电机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六轴配置是飞跃650,12寸的桨,30A电调,电机也是正当配置,挂载dys云台和sony n5微单相机,图传电池, ...

电机是多少的

网友:
3508红  7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