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要改些什么?

楼主(2014-02-24):
有一未装的450空机,想改装为480的,除了大桨、尾桨、尾管和传动轴(或皮带)加长外,其他还要改些什么?麻烦知道的模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是6s

网友:
还有尾舵机拉杆

楼主:
谢谢!电池用6S,电机是不是和3S的通用?要换专门的用6S的电机吗?铂金40A电调能用吗?

楼主:
那是那是,谢了!

网友:
6S和3SKV值不一样,40A电调不暴力还行。

网友:
40A支持6S吗?

楼主:
要大点才行是吧?谢谢!

网友A:
换电机齿

网友:
铂金40A 支持6S,同样的功率自然电流比3S小,可以更暴力。我也想攒一个480 ,计划用VWINRC的机身,飞越480尾管,轴传。2个3S串联成6S,这样电池可以兼顾我的3S 450SPORT.

网友B:
刚装的480,真的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480,真的很好飞~

TG 480 直驱和轴传相比,不考虑维修成本,只考虑飞行效果,哪个好?

网友:
一寸大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G 480 直驱和轴传相比,不考虑维修成本,只考虑飞行效果,哪个好?

这个问题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都说轴传好,各种pro 、480以上的500、550、600、700都是轴传的,但logo依然有皮传机,各方面表现也是最好的之一……

我个人喜欢皮传的……,因为我飞航线,还是柔和的,所以感觉不到皮传的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装的480,真的很好飞~

老张你那尾管哪儿整的,那碳纤的纹路骚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张你那尾管哪儿整的,那碳纤的纹路骚到家

X宝有,12mm外径、10mm内径、管壁厚1mm ,你搜吧~

网友:
铂金40A用6S比用3S温度低

网友:
电池用6S